dji 精灵遥控器 电位器那里能配到啊·求助啊

楼主(2015-07-27):
遥控器的油门行程电位器 那里能配到啊··求助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

返厂太麻烦了  这个买一个过来自己换换好了

网友:
只有返厂

楼主:
返厂太麻烦了··在说我的遥控器里面都改过了··

网友:
这个没法配的

网友:
村田电位器

网友:
或者角度传感器

网友B:
一个定位器而已,随便从哪个不用的控上拆下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定位器而已,随便从哪个不用的控上拆下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不一样的

网友B:
这个电位器是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位器是哪坏了?

不灵了  油门乱跳  里面东西短了  没法修了  要换了

楼主:
求助啊  淘宝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啊  淘宝找不到

搜:无人机 摇柄总成 摇杆

楼主:
谢谢 就这种··要自己替换进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这种··要自己替换进去的。

好像分多少k多少k,电阻值的

网友:
楼主把控改成啥样了啊

网友:
收购旧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