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完善显示器一体机

楼主(2015-07-27):
继上次把图传接收机整合到显示器里后,今天把电池整合起来,发现最近接收机工作时间长了会有很大发热量,而且显示器的芯片旁边有个元件也很热,所以在发热大的元件上面加装散热片,再加一个散热风扇和开关还有机身通气孔,还有自己做的两块电池,做的平衡冲供电口,也通用3S锂电。和各位交流。

网友:
其实这样改~~~真不如买个一体机划算啊

楼主:
自己动手乐在其中吧,一体机就不买了,过过上个眼镜了

网友:
没必要搞风扇,我的没搞风扇,也是放里面了,一切正常

网友:
请问  电显怎么改  我一直想改这个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我的接头是DC口的  怎么弄呢

网友A:
直接移动充电宝供电,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移动充电宝供电,多省事

电压不同吧

网友:
现在有12V的移动宝 淘宝可以搜到了

网友:
手工了得

网友:
显示器内部还是5V供电的,改动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