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飞控驱动安装失败 请老鸟赐教

楼主(2015-07-27):
每次都安装都这样  在官网下载安装也这样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炉上的图像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见 http://大疆.com/?p=3784

以解决  多谢! 再多问个问题 用6S电池怎样设置第一级保护和第二级保护? 线损电压怎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解决  多谢! 再多问个问题 用6S电池怎样设置第一级保护和第二级保护? 线损电压怎计算{:1_41: ...

别用。。。坑爹货。。。已BB响或者看OSD电压降落都比电压保护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