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机架,飞机往前飞的时候,不要拍到螺旋桨

楼主(2015-07-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三轴六桨

网友:
可以看看大黄蜂机架

网友:
H4 680

网友:
大黄蜂没那么贵

网友:
买个飞越650,再买两根长的10mm挂载杆,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4 不行,可以拍到的

我的比较少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不到

这样挂重心怎么配?

网友C:
云台往下往前挂

网友:
把云台往前面移不就行了

网友:
试试蓝色工坊的机架,应该效果很好。。我要出这个机架,您看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这个视频往前飞的时候拍不到桨、H4 680机架、如下图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