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了一个飞宇mini3d云台 视频输出却没有了

楼主(2015-07-27):
还是用原来的G3相机 用云台的usb线接到云台 但无论接到osd还是直接接到图传都没有视频信号 就好像原来没开机一样 难道相机换到新云台上就坏了 是线的问题吗? 用原来飞越云台的线也没有视频输出 求解啊

楼主:
换了一条AV线就好了 看来这云台的配线对我不太友好... 谁晓得云台usb端的线续定义?我估计调整下线序就好了

网友A:
说明书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有啊

说明书只是云台那端的接口定义
现在能用的线如图 那么怎么才能改线序让云台那线能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只是云台那端的接口定义
现在能用的线如图 那么怎么才能改线序让云台那线能用呢?

相机和gopro的接线不一样么?查查gopro的usb接口定义,然后再用万用表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和gopro的接线不一样么?查查gopro的usb接口定义,然后再用万用表量就行了

原配的三线usb线(地线引出两条) 这个云台配的是四线的 但特别特别奇怪的是 原来用飞越云台时配套的飞越usb线也是四头的 但那时av输出、充电一切正常 现在那条线也不能用了 而只能用原来相机配的三线插头了 好奇怪啊

楼主:
算了 用原来那个线自己改吧 谢谢大家

楼主:
云台线路解决了 俯仰最下不是90度肿么办呢 控上中立点调好了 行程最大了还是没法90度直向地面 求解 这云台的有调参软件吗

网友:
说明书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线路解决了 俯仰最下不是90度肿么办呢 控上中立点调好了 行程最大了还是没法90度直向地面 求解 这云台 ...

可以90度啊,你的咋回事咧,调参软件用g4的调参软件,你可以问问飞宇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