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解锁提示磁盘不一致,求解

楼主(2015-07-27):
如题 ,求解决办法

网友:
先假設你設置的方向是正確的.

把參數表調出來,查找 COMPASS_ 相關項目
尤其是 COMPASS1 跟 2 的 OFFSET 數值
如果差距很大,或者值數超過建議值(400)
那就得找看看是不是有干援源在飛控或 GPS 模組附近

网友A:
你做gps和pix的罗盘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gps和pix的罗盘校准了吗?

全部校准之后的

网友:
内外罗盘要一起校准。。。

网友B(2016-04-07):
请问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最后拿到一个无金属的环境,重新刷程序、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