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新装,换了个架子,振动改善很多

楼主(2015-07-27):
一直对手上的小六轴不满意,震动有点大,折叠也不方便是横折的。最近觅得一个扇折小六轴来与模友分享一下:
这是折叠后的样子

户外打开后的样子

来张侧面的(将云台下沉沦7CM)

折叠件,虽然是塑料的,感觉强度还不错,等飞了以后看

刚好能把X4V2给塞里面,之前那个可塞不进去,这飞控对小机子来说体积大了点。

震动0-1,比之前的1-3好很多了。不错。

这张是为云台下沉的,不过得注意,上螺丝前得垫个尼龙垫片,不然磨损油漆后,正负极就导通了,我就干了这么一件蠢事,还好在飞之前用万用表检查了一下。
最后再来个飞行视频:

网友:
飞机很稳

网友A:
这个折叠件太重了 一套下来35克 和金属的一样重。。。自己D了个四轴 空架子带脚架420克左右。。。。至今不知道怎么配动力。。。

网友:
乐逸的685伞折,我也刚买,还在路上。

网友B:
能上2212 kv980点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2212 kv980点机吗????

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折叠件太重了 一套下来35克 和金属的一样重。。。自己D了个四轴 空架子带脚架420克左右。。。。至今不 ...

主要是方便了啊。自己做感觉麻烦,所以买个架子回来。

网友B:
机架比f550重还是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比f550重还是轻?

是的。这种机架最好上28系列的电机,桨用12寸以内的。

网友C:
lz的帖子告诉我们抖动不只跟操作、飞控、云台有关,其实跟机架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D:
云台下沉的改装件是多大螺丝和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下沉的改装件是多大螺丝和孔径?

原来那个好像是M3的,我买的铝柱是直径10mm长70mm,用的M4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帖子告诉我们抖动不只跟操作、飞控、云台有关,其实跟机架也有很大关系。。。

电机和桨是震动最大来源啦,机架如果不好,震动就会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和桨是震动最大来源啦,机架如果不好,震动就会很大

我是看到有些人老是吐槽飞控和云台做得不好,也不想想其他问题,由此发出的感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到有些人老是吐槽飞控和云台做得不好,也不想想其他问题,由此发出的感慨

是的

网友E:
因为经验不多,想问一下楼主,主要想问一下电机和电调线的连接你是怎样弄在碳管里面的,是做了延长线吗?电调放在哪?!可以详细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经验不多,想问一下楼主,主要想问一下电机和电调线的连接你是怎样弄在碳管里面的,是做了延长线吗?电 ...

电调在电机下面,将电机和电调焊接起来,我没用香蕉头,然后将电调的电源线和信号线穿过碳杆,电源线焊接到机架下层,信号线接飞控,都需要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