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5-07-27):
收人家的机器,自己改了美国手,降级并校准后升级到1.73,之前正常使用的。最近2个月基本没怎么用,前2天开机时发现停留在loading界面,关电源也没反应,只能取电池下来。试过多次仍无法开机

求懂行人士指点。

网友A:
侧面的刷机开关打回去啦吗?不行再降级后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的刷机开关打回去啦吗?不行再降级后升级。

刷机开关没动过,过几天回家再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樓主沒有用控在儲存的情況下,有沒有張控的電池取出來?

楼主:
应该没有,直接取电池是在关机关不了的情况下取的。
不过,有过2、3次下小雨在户外用控的经历,我想雨水应该不至于渗入控里面吧?

楼主:
试过n次,除了拆机外的方法基本都试过,都是开机后就停留在now loading......,关电源开关也没用,只能拨电池。

网友:
聽你說的情況應該是關機時資料還未完全記入機中就把電源掣關上,或是拔掉電池( 像電腦還未儲存資料就拔電源插頭一樣 ) 有否試過用下載了1.73 軟體的記憶咭放到機中試試.

楼主:
记忆卡内已经是1.73的程序了。
之前是好的,前些日子不知怎么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忆卡内已经是1.73的程序了。
之前是好的,前些日子不知怎么的就不行了。

檢查一下升級用的開關掣,看看是否開路或接觸不良,這個超小型開關掣不適宜經常撥動,會很容易產生問題.

网友(2015-10-21):
请问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的控也有这种情况了。

楼主:
未解决,有人建议用风筒吹一下,还没试。

网友:
把CF记忆卡拔掉开机试试

楼主:
各种方法都试过,无果

网友:
接楼,我在模拟的时候,并没有开机,我设置了东西,然后一直停留一个界面,我拔电了在插电,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2016-01-09):
把系统降回1.3就可以了。外国论坛上有的

楼主:
12月我把机器送到北 京双叶检测,说主板坏。机器已转入给热心人。

网友B:
如果维修主板,需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维修主板,需要多少钱啊?

我没问,你可致电010-67050297问问双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