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pixhawk刷bootloader?

楼主(2015-07-27):
自己焊了一块pixhawk,刷bootloader时遇到了问题。IO芯片的bootloader应该是刷上去了,通过IO的JTAG上电橙色LED会闪烁,但是刷FMU的bootloader遇到了问题。我用的是JLINK V8(淘宝山寨版),JFLASH里面选CPU的时候没有STM32427,这里怎么弄?
选择了其他的STM32系列可以连接上,但是刷bootloader是出错。对STM32不是很熟,求高手指点:)

JLINK用的是SWD模式(SWDIO,SWDCLK,SWDO,GND,VCC3.3V),3.3V供电。

网友A:
抢沙发同问,知道的回个话,楼主要是知道了分享一下

网友B:
  可以 找 STM32 F407  啊,注意 要

自己 修改 修改 ROM  容量 与你吻合。

网友:
能不能把这2个BOOTLOADER文件发给我下,谢谢呵

网友:
FMU的bootloader文件发过来我刷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沙发同问,知道的回个话,楼主要是知道了分享一下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找 STM32 F407  啊,注意 要

自己 修改 修改 ROM  容量 与你吻合。

两个都试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