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电机/电调,怎么启动,求教了,新手中的战斗机

楼主(2015-07-28):
两个无刷电机XXD2212 KV1000,两个xxd30a的电调,一个启动我会,但是两个我就不会了,在此请教各位大神了,谢谢了。
我要用电机来控制方向,所以不能用Y线,也就是说在转向的时候需要一个电机弱一个强,就是混控之类的

楼主:
不懂帮顶,楼下

网友:
贵一些的控有电机差速控制功能,看你自己的控了

网友A:
用混控啊。天6a就可以。

网友B:
想知道你是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是什么飞机

不是灰机,是船

网友:
再设一个油门通道,两个油门通道和方向混控

网友:
什么遥控器呢?
如果可以自定义混控,就给油门增加一个联动通道,然后用方向舵分别混控两个油门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灰机,是船

用飞机的三角翼混控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了,封贴,自己搞定,富斯i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