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无刷,双电调,启动问题

楼主(2015-07-28):
我也做了一条小船,就是之前说的,用的是两个无刷电机,两个无刷电调,一个启动我会,两个启动就不会了,我想的是用混控方式,用电机控制方向,就是在转向的时候一个电机快点一个电机慢点,在此请教如何启动,现在晕着呢,在网上也没找到,

网友A:
遥控器通道混控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通道混控行不行

混控没问题,但是怎么启动呢,一个是一通道,一个是第二通道,我设置好混控后,启动把控的油门拉到最大,只有第二通道启动了,第一通道要再一次单独启动,这样就乱了

网友:
技术没到位

楼主:
肯定是没到位啦,我一会重新再来一遍,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B:
一个通道也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电调,如果你只是希望电调是同步的那就简单。两根并联就OK了。

网友C:
双电机控制方向还不如用舵机灵活。直接用双电机并联提供动力,用舵机控制方向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通道也可以同时控制两个电调,如果你只是希望电调是同步的那就简单。两根并联就OK了。

不仅仅是这样的,还要控制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电机控制方向还不如用舵机灵活。直接用双电机并联提供动力,用舵机控制方向多好。

水草多,还有垃圾,还有玻璃丝绳子,还有...,所以不想用舵机控制方向,

网友C:
水草多,缠桨的可能性更大。前天我的船就缠上水草了,好容易用棍子够回来,结果还掉了一个桨,我觉得对舵的影响倒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草多,缠桨的可能性更大。前天我的船就缠上水草了,好容易用棍子够回来,结果还掉了一个桨,我觉得对舵的 ...

我的是风动,水草再也甭想缠上我的船了

楼主:
封贴,弄明白了,就是混控弄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封贴,弄明白了,就是混控弄的

别封贴啊,说下为什么会是混控,设计问题还是设定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封贴啊,说下为什么会是混控,设计问题还是设定问题,你是怎么处理的?

我的问题,我第一次用无刷电机,不懂的很多,比如启动时要把油门拉满再拉到0,但是我为了混控,先把遥控器的最大油门设定成50%,这样虽然拉到最上面,但是并没有拉到100%,启动失败,这也是最为主要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以前坦克也是混控的,但是那是有刷电机,没这么麻烦)。我混控的目的就是为了不用舵,风舵水舵都不用,这样不省个舵机钱吗

网友E:
有相同想法,不知道小蝙蝠或者小闪电能不能装下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相同想法,不知道小蝙蝠或者小闪电能不能装下双电机

小闪电?38cm长18cm宽?是这个样子吗?有点小吧,那个船形也不适合装双电机吧,具体还要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我第一次用无刷电机,不懂的很多,比如启动时要把油门拉满再拉到0,但是我为了混控, ...

请教:楼主是怎么接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是怎么接线的啊?

就是两个电机电调分别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