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5-07-28):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就是:
在进行油门校准行程之前,油门曲线是否需要设置成0-100的一条45度直线?

比方说很多人在飞定速模式,油门曲线设置成80-80-80-80-80这样的直线,这样设置过的遥控器开机后油门输出就是80
我没有试过用这样的曲线去校准油门,因为油门摇杆不管是在最高点还是最低点输出反正都是80,电调应该没有办法区别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油门信号差异,因为电调接收到的信号是一样的,都是80

鉴于以上的顾虑
我使用油门校准之前一定会先把油门曲线设置成0-100的45度直线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对的么?
还是说我这么做是多此一举?

感谢各位热心模友的解答,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总结如下:
校准油门行程前,只要保证油门摇杆最低处油门输出是0,油门摇杆最高点输出是100,油门曲线中间哪怕是波浪形也可以

网友:
必须一条斜线,不然怎么校准!

网友A:
不能用定速曲线校准油门行程 - 这是对的
需要设成45度线校准油门行程 - 没必要。只需保证头尾两端是0和100就可以。油门校准只是让电调知道你的遥控设备的输出对应于0和对应于100各是多少。校准时只用这两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定速曲线校准油门行程 - 这是对的
需要设成45度线校准油门行程 - 没必要。只需保证头尾两端是0和100 ...

老金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定速曲线校准油门行程 - 这是对的
需要设成45度线校准油门行程 - 没必要。只需保证头尾两端是0和100 ...

非常感谢!

只要保证最低处油门是0,最高点油门是100,中间哪怕是波浪形曲线也可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只要最下是0,最上是100,就可以了.不然你根本校不起来

网友:
校准油门 0-100 一条45度直线 是一個基本
除後的 定速什麼的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了

网友:
必须0 到100

网友:
楼主说的对了,不然怎么校正!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的

网友:
kontronik Jive是需要0~100一条直线。。。

网友B:
正比例线性校准

网友C:
油门行程校准校准的是最低油门位跟最高油门位- -

网友C:
油门行程校准校准的是油门的最低位置和最高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