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菱钻铣7045 已经进地下室

楼主(2015-07-28):
发现立柱和底座之间居然垫有铜皮!

楼主:
为什么上传图片就像赌博,点了无数次都不知道哪次能点进去!

楼主:
不等他审核了。图片改在一楼!

楼主:
请问这个正常吗?怎么处理。

网友:
正常,一般主轴有重量,立柱会有不同程度的“点头”现象,垫铜皮也是一种纠正做法。

网友:
新的不应该垫这么多,只能说明用的加工设备误差太大了

网友:
不应该,垫完接触面积会变小,影响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正常吗?怎么处理。

       这个不正常,这在制造厂家就不能予以出厂,就算是普通机床大修也不能通过检验,浅谈下机床的制造工艺,底座铣平后作为基准,底座有平行度和等厚的工艺要求,立柱不光有等厚平行度的要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垂直度,垂直度在立柱与底座安装后还有个后仰度,后仰度根据机床的大小有不同的公差值,7045这种小床一般后仰3丝左右,这个3丝在安装好主轴箱后在主轴箱重量的弯矩下使立柱与底座垂直度恢复到0,主轴箱滑道与主轴轴线也有平行度,这个平行又与立柱面产生平行,同时与底座产生垂直。垫铜皮基本有这几种状况,第一种主轴轴线平行立柱只是立柱垂直度误差,第二种立柱垂直底座但主轴轴线不平行立柱,第三种立柱不垂直主轴轴线也不平行立柱。第一种由于立柱与底座接触面积小产生振动影响切削量和加工精度工件表面光洁度,第二第三有第一种的影响外还断刀。处理方法看是哪种状况,第一种在立柱后部去掉铜皮的厚度,第二种刮削主轴箱滑道找主轴轴线平行度后去铜皮,第三种处理方法包括第一第二种。

网友A:
       大概说说垂直度平行度的检查方法,水平仪先找平T槽工作台面水平,再水平仪找立柱面垂直,垂直度就一目了然了。主轴轴线垂直度检查方法,百分表吸在钻夹头上,百分表指在T槽工作台上,缓慢转动主轴,工作台面前后两点的读数差就是主轴轴线的垂直度差。主轴轴线与立柱不平行度检查,百分表吸在立柱面上,百分表指在主轴与立柱最里的面上,上下移动主轴,百分表的读数就是不平行度,如果放在主轴侧面就是主轴的倾斜度。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的,这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退货也不现实啊!

网友A:
            原来是淘宝上处理,非技术上处理,算我瞎扯蛋好了

网友:
小型铣都这样啦,何况是口碑不咋的西菱铣?打下表若问题不大先用一段时间、再重测一次视情况再行定调整方案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淘宝处理又怎么样呢,打个表做到心中有数,有能力照修理方法修,没能力用用就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淘宝上处理,非技术上处理,算我瞎扯蛋好了

先谢谢指导啦!

网友A:
        提供机床机械修理技术指导,87年参加华东第一台大型数控深孔钻制造,工作至今机床大修钳工。

网友B:
7045的机头太重了,用之前导轨一定要打油,否则会磨损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5的机头太重了,用之前导轨一定要打油,否则会磨损得很快,

收到,谢谢。价格让了300块,已经交易完毕。东西还没用。反正也是个机械的东西。慢慢捣鼓吧。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价格让了300块,已经交易完毕。东西还没用。反正也是个机械的东西。慢慢捣鼓吧。谢谢大家指 ...

       卖家质量肯定心里有数,300就算返的维修基金,买个框式水平仪和百分表足够了,机械就是这样捣鼓久就学会了。

网友:
做工粗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提供机床机械修理技术指导,87年参加华东第一台大型数控深孔钻制造,工作至今机床大修钳工。

老乡牛人~~~玩过大会战的。。。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乡牛人~~~玩过大会战的。。。哈哈哈哈

        单位进口德国的深孔钻偶尔小修一下,德国设备有优点也有缺点。

网友B:
TB上买为什么不买西湖或金丰,就差那一点钱,买回来不爽,有什么用。我的金丰拆了重装精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上买为什么不买西湖或金丰,就差那一点钱,买回来不爽,有什么用。我的金丰拆了重装精度不变。

说实话,西菱品牌什么档次真的不是很清楚。知道不如西湖。但也没想到差这么多!今天还发现有点漏油。不清楚是不是铸件缺陷呢。

网友:
真够棒的....位置将将合适....再高一点儿都放不进去了

网友:
是这样..我也有一台..比兄弟的好一点..我垫的易拉罐皮..
自己先玩着..上手了 有了其他工具 可以考虑精修一下.45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0-09-20):
引用 网友A:
大概说说垂直度平行度的检查方法,水平仪先找平T槽工作台面水平,再水平仪找立柱面垂直,垂直度就一 ...

第一次在此论坛回复。
昨天刚入一台钻铣。还没到手,但是看起来比较旧,这几天先收集下资料,到货后学习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