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下亚拓450L的副厂件

楼主(2015-07-28):
新手炸鸡频繁 次次用原厂件修复有些吃不消了 请推荐一下靠谱的副厂件 主要是尾管、尾传轴和尾舵机拉杆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而且几乎逢炸必废 此外横轴好像也不太合适 略长
求推荐 求地址(私信下)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要是用原厂尾管的长度,市面上传动轴会长一点,你要动手自已切短(我就是这样切的)。要是用副厂480的尾管,你就直接装上就行了,传动轴也是一套的,尾舵机拉杆也是一套的,不要动。(原厂长度的尾管,冰人好像有卖,但传动轴没发现有卖副厂,本人也不喜欢副厂的长度,尾管和尾传动轴,都是自已切的)

网友:
富丽465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是用原厂尾管的长度,市面上传动轴会长一点,你要动手自已切短(我就是这样切的)。要是用副厂480 ...

来一张切好的图片

楼主:
看来尾管那里很特殊没有合适的啊..... 没有合适的副厂件 只能全套换了?

网友B:
新手不适合亚拓450L,原厂变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