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90起飞后自己打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28):
纯新手,不知是什么原因,求教老鸟。

网友:
电调的通道 你插错了·看看飞控的说明书· m123456 别插错了

网友A:
gps方向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方向不对吧

gps指针不是冲机头吗?

网友B:
电机有没有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没有水平

调了

网友C:
重新校准   加速度计  指南针 陀螺仪  再看飞机装配 机臂水平 长短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   加速度计  指南针 陀螺仪  再看飞机装配 机臂水平 长短角度

我用的哪吒v2,是不是gps角度的问题,马桶效应?

网友D:
桨转的方向错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转的方向错了没

没有。

网友D:
电调油门行程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油门行程做了没

做了。

网友D:
如果飞控,电机,电调都排除没问题,那就是遥控系统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飞控,电机,电调都排除没问题,那就是遥控系统出问题了

炸鸡了,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