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1米的naxos,结果傻眼了

楼主(2015-07-28):
想做个naxos,对大小没概念,买了1:16的长1米的骨架
在家一拼傻眼了~长一米宽一尺的巨大家伙
请教下大拿们要配多大的桨、电机舵机啊?
貌似可以上蓄电池

网友A:
我是用的蒸汽机

网友:
一米多长的船,运到湖边也挺费劲的。

网友:
组装好PP来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的蒸汽机

1米的船要用多大的蒸汽机才能带动啊
本来是想上蒸汽机的
结果发现大了

网友B:
正想找这个比例,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米的船要用多大的蒸汽机才能带动啊
本来是想上蒸汽机的
结果发现大了

做的,比例合适1~1.2Md

网友C:
没算过这个船的桨直径有多少,12V电源,加上550电机,最好再通过1:2左右的减速机传递动力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算过这个船的桨直径有多少,12V电源,加上550电机,最好再通过1:2左右的减速机传递动力应该足够了。
...

初步估计是60的桨+螃蟹的545减速电机 +松下的UP-RW1236(12V6.6AH/20HR)
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减速电机转数能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减速电机转数能有多少?

买的时候可以选减速比的
我觉着用1:18.8 负载转速123/min 扭矩5kg.cm的应该差不多了吧
有谁有经验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可以选减速比的
我觉着用1:18.8 负载转速123/min 扭矩5kg.cm的应该差不多了吧
有谁有经验没? ...

老大,这电机的输出转数只有123/分钟,这也太慢了吧,龟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这电机的输出转数只有123/分钟,这也太慢了吧,龟速啊。

从没用过这么大的桨啊
60mm的
1米长30厘米宽的船
多少转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想找这个比例,哪买的?

taobao搜恒诺

网友D:
550电机配50-55的浆 不需要减速也可以用,可以用6v或者12v蓄电池,续航能力强。再配水冷的话更完美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电机配50-55的浆 不需要减速也可以用,可以用6v或者12v蓄电池,续航能力强。再配水冷的话更完美了。个人 ...

用50的桨配了下感觉桨小了很不协调
50的桨适合1: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0的桨配了下感觉桨小了很不协调
50的桨适合1:20的

那就用775配60桨

网友:
我也是买恒诺的,1:20的那款,计划用395的减速电机带恒隆消防船的3叶浆,还未完工,也不知道这样搭配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