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5-07-28):
求大神给一个上5寸浆的穿越机配置,电机、电调、飞控、分电板、最好有淘宝连接。
要最好的,打算飞到天荒地老

网友A:
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你的。。。。

网友B:
。我这儿有一个鸡架,一个动力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你的。。。。

要不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最好  只有最适合你的。。。。

所以给我配一套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儿有一个鸡架,一个动力套

……我以有旧的

网友C:
人家发链接给有可能被封号,最好去看别人的装机帖,一般都有配置,先发个规格给你,然后就......
电机:1806或2204,(18指的口径,06指的高度)这两种规格力效差不多,18的更轻
电调:以上面的电机规格选四轴专用电调最低10A起,最大不要超过20A
飞控: CC3D、CC3D Mini 或者不想调试买免调试的X6
分电板:随意,一搜一大把,只要是穿越机适用的就行,接好线最好上电测试下有无短路和断路
桨:5045或6030     (50指的5吋的桨直径,45指的是桨攻角),机架够大可上6吋的.

网友C:
刚弄错了,1806电机和2204电机中,2204更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发链接给有可能被封号,最好去看别人的装机帖,一般都有配置,先发个规格给你,然后就......{:1_34 ...

谢了,我不知道发连接要着封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不知道发连接要着封号,

这样也好,免得大家被广告帖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弄错了,1806电机和2204电机中,2204更轻一些

我想知道的是,电机、电调、哪个牌子好,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发链接给有可能被封号,最好去看别人的装机帖,一般都有配置,先发个规格给你,然后就......{:1_34 ...

我想知道电机、电调哪个牌子好,怎么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电机、电调哪个牌子好,怎么选?

电机去某宝搜型号,比如2204无刷电机你要追求暴力飞行可买动力大一点的2206,搜出来通常100元以下的是大众配置比如银燕,郎宇,致盈,高配置的比如花王,前面的品牌里也有高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去某宝搜型号,比如2204无刷电机你要追求暴力飞行可买动力大一点的2206,搜出来通常100元以下的是大 ...

网友:
上淘宝打四轴,价钱按高到低排,马上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