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 显示屏挂在遥控器上会重吗?纠结5寸还是7寸

楼主(2015-07-28):
每次都要弄三脚架,而且携带不方便,鹰眼锐视好像是两百多克,挂在遥控器上会感觉重吗?有没有用过说下感受的,一次完半个小时左右,谢谢,另外5寸的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重  拿着累

网友:
用三脚架吧,也不麻烦

网友:
我是架控上,控放腿上,人坐着,这样就不重了,也觉得三脚架麻烦。

网友A:
三脚架好,高大上,最少人家不觉得你是在玩玩具

网友B:
三角架吧

网友C:
我是挂载遥控上,可以随时调整天线方向

网友D:
5寸太小.7寸+电池+接受全套3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脚架好,高大上,最少人家不觉得你是在玩玩具

这个是有点道理,哈哈,比较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寸太小.7寸+电池+接受全套300克

要三百多吧,感觉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挂载遥控上,可以随时调整天线方向

也是7寸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三百多吧,感觉重吗

290克.固定在控上,电池是和控共用的12v.挂脖确实不好观看.
还有很多可改造的地方.有想法没时间

楼主:
屌暴了。你这是7寸IPS屏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屌暴了。你这是7寸IPS屏幕吧

7寸IPS,参数标称1280*800/亮度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