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个X3

楼主(2015-07-28):
听说老魔友说泰世以后不做大陆生意是真的吗?配件不好配了吗?求解、谢谢

网友A:
我飞过,机子还是可以,就是尾巴有金鱼尾,虚位较大。
看论坛里,最近几个模友都射了横轴。

如果你不是完美主义,能经常检查螺丝,那就没有问题。
当然,当练习机的话你要考虑配件价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机子还是可以,就是尾巴有金鱼尾,虚位较大。
看论坛里,最近几个模友都射了横轴。

我听说泰事不做大陆生意了?这以后配件不好买了吗?

网友:
淘宝上不是一堆配件吗,怎么说没配件卖呢  x3是好飞机 我也准备买x3

网友:
哈模,百视达和淘宝都有一堆配件, no worry.
准备买X3 +1

网友:
非常正确的选择

楼主:
你说的正确是买还是不买

网友:
同级别里它最结实,同级别里它最有劲,同级别里摔机后它最有精度。

网友B:
亚拓450那台手感要好过这台,但是全部零件都太小,耐摔程度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450那台手感要好过这台,但是全部零件都太小,耐摔程度差些

那您的推荐?

网友:
x3必须有

网友:
本坛刚收了一台二手X3,侧板都摔裂了的,飞了两天感觉精度还是非常好,楼上网友所言摔机后精度高不虚。
今天电机齿没拧紧四五米掉草里了,啥事没有,捡起来继续飞。
另外今天玩低转速,推螺距自旋搞错方向,七八米倒飞直线坠地炸鸡(普通泥土地)。损失三个舵机臂,一根尾管,一根尾撑杆,卸下大桨满转速转了下震动不大。感觉还是比较耐炸的。
飞行手感个人觉得很棒,有大机的稳定,又不失灵活,要是没有大风的话感觉跟亚拓500稳定性差不多。
总之,个人感觉非常好玩~~没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