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500L试飞,V3 100A电调缓启动不行啊

楼主(2015-07-28):
买了一个月的500L终于装好了,只换了GV8000和好盈铂金100A,上周装完了试飞了一次,只有两块电。设置定速时油门一开,电机就猛的一转,导致大桨大折,随后电机慢慢转块,大桨被甩直,11秒后完成定速,关掉油门后,电机立马静止不动,大桨还是惯性转动到停止。这一过程与450L上的表现完全不同,检查大桨,发现桨根被桨夹撞了近1毫米的口子。想问大家,这个100A电调的缓启动是有问题么,怎么跟50A的不同,50A是很缓慢的启动的,不会大到让桨打折。还有电机,收油后立即停止转动,和460的电机也不同。

网友A:
你自己大桨宁的太松了

网友B:
你把缓启动关了吧

网友:
这机子不错哦

网友C:
设定调没?
收油马上停转 说明有刹车。
直升机是不需要刹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大桨宁的太松了

也不算很太松,但不是很紧,怕甩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缓启动关了吧

设置的定速模式,没有看见专门的缓启动设置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调没?
收油马上停转 说明有刹车。
直升机是不需要刹车的

有设置定速模式的,在转到全速的过程是感觉有缓启动的,但是在启动的一瞬间很大的动作,扭力瞬间把大桨打折了。
我回去把刹车关了试试,电调是新买的,除了油门行程,定速模式,其它的设置都没动过,是不是出厂没有默认的。

网友D:
大小桨拆了,重新对着说明书调一次电调

网友:
哦,检查电调设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小桨拆了,重新对着说明书调一次电调

嗯,我回去把所有的设置都从新设置一遍在试试。

网友E:
油门行程认了吗?电调设置过吗?你的电调开刹车了,电调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行程认了吗?电调设置过吗?你的电调开刹车了,电调没设置好!

只设置了油门行程和定速,其它都是默认,但是并没有确认是不是真的是出厂默认的。因为之前买过3个50A的铂金,也是这样用的。

楼主:
把电调从新设置到出厂设置,在把大桨螺丝拧紧一点,感觉好多了。

网友:
我一直在用,很好呀,缓动2

网友:
确实缓启没有亚拓的电调那么慢 但是也不至于打折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