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小两轴控制板为什么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5-07-28):
各位老师:鄙人买了块微型两轴控制板,怎么也连不上电脑,其它的板子调试没问题呀,就是这个没反应。只好求教各位老师啦?帮看看什么问题,多谢!

网友A:
软件版本问题 到bgc官网  一个版本一个版本试吧

网友B:
也够小的,找卖家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问题 到bgc官网  一个版本一个版本试吧

好的,谢谢您!现在试了三个都不行,我再试试。

楼主:
感应器倒是好的,就是连接不上,郁闷啊。再试试其他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够小的,找卖家撒

卖家也玩不懂啊!

网友C:
楼主你的诺基亚USB线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诺基亚USB线亮了!

你说线有问题吗?我换过数据线,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线有问题吗?我换过数据线,也不行。

正应为是诺基亚,你的数据线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的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应为是诺基亚,你的数据线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的数据线

哪,您用的是哪个调参软件呢?

网友:
有高手在吗?

网友D:
这个板子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多少钱买的

100多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多买的

我买了块免调的65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块免调的65块

喔,好啊。是小型的吗?给我个地址链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