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零战 (玻璃钢机身 轻木机翼)有改了 飞起来的吗?-----------------

楼主(2015-07-28):
1.2米零战  (玻璃钢机身  轻木机翼)有改了  飞起来的吗?-----------------

无机头防火墙。。需要自己DIY 的。。。。

问下又没人  成功起飞的?求电装配置!谢谢

楼主:
谢谢  估计涂鸦下 做静态 还是可以的。。。

上天的话  没两把刷子   别想了

网友:
真的炸机的话你就做个日寇敌机残骸模型。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先不要用收放起落架,就用原配钢丝的,把飞机起飞重量控制在1.3公斤以内,动力用3542,1000KV,4S2500毫安,10X7桨,60A电调,遥控器上EXP设-55,就可以了。飞行时,需要动力足,不能用小油门,特别是转弯,否则容易失速进螺旋,建议用茵曼曼高空掉头,飞F3A动作。另外,防止头轻,电池最好放置最靠前位置,另外可以设置接收器电池,把接收器电池放置在电机架上,可以部分增加机头重量。
另外,飞小型像真机必须有扎实的飞行功底,不管飞机是在左右不平衡,或前后重心不对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把飞机安全起飞安全降落的能力,特别要有长期飞轻木像真机的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先不要用收放起落架,就用原配钢丝的,把飞机起飞重量控制在1.3公斤以内,动力用3542,1000KV ...

感谢猎鹰指导,exp—55,就是让每个舵面在腰杆中心点附近动作更快更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猎鹰指导,exp—55,就是让每个舵面在腰杆中心点附近动作更快更大么?

我一般飞像真机EXP设得负得比较多,主要是指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都是根据自己的习惯设一些。为什么副翼要特别多设呢,主要是使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动作相对磨一些,不是太灵活,在副翼舵面的摇杆中心点附近动作幅度很小,尽可能保持飞行姿态的稳定,更易操控飞机。装机过程是重中之重,后面好飞不好飞,就看你装得怎样。前后机翼要绝对平行,不能有丝毫误差,否则上天后就是朝一边倾斜。重心位置,看图纸上是否有明确标注,特别是精确到多少毫米多少毫米位置,如果没有或标注得比较模糊,机头尽可能加重,零式飞机最大问题就是头轻。另外,零式还有一个问题头部太大,这样会导致飞行风阻很大,动力不足,而且螺旋桨的效率也很低,所以选择合适的桨很重要,10X7或11X6,都可以试一下,看起落架高度,再定桨的尺寸。飞机仰角尽量修正掉,否则抬头。

我一般选二战像真机,比较多的选头部比较小的,比如:喷火,BF-109,飞燕(日机)等,风阻小,动力强,飞行易控制,炸机概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飞像真机EXP设得负得比较多,主要是指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都是根据自己的习惯设一些。为什么副翼 ...

大致 领会了。。谢谢!!!

玩到今天的 3D机了。。一直都未设置EXP曲线的飘过。。。。。
只设置用到了大小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