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搖控失控.飛控進入自返的方式

楼主(2015-07-28):
測試搖控失控.飛控進入自返.
目前是低飛50cm高.飛矩離約50公尺左右~關控~模擬失控
這樣測試~可以嗎?
還是得找一大平原向前直飛到失控後自返呢?

网友:
快试试哦!

网友:
可以,就飞2米高到15m前,关控测试最简单,
只要飞机开始冲高那就成功了。

网友A:
关控就行啦,不过要记得试一下返航途中再开控看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就行啦,不过要记得试一下返航途中再开控看什么反应

哈~說到重點~前試了一次"關控"~
拉高自返開始降落~約1m高~開控~就直接下來了--小破財
後來也只能乖乖跑完全程下降停止
也不趕"關了再開"
請教諸大~還要設定那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說到重點~前試了一次"關控"~
拉高自返開始降落~約1m高~開控~就直接下來了--小破財
後來也只能乖乖跑 ...

那你这个失控返航完全是不合格的,失控后进入返航,这时重新进入摇控范围,相当于又开控,这时候正确的应该是返航不受影响,除非手动切换模式
啥飞控啊?APM略知一二,其他的不懂

网友:
實機正確的測法應該先從自降先測起,而不是 RTL (先假設你 MP 上都模擬過了)
飛個五十厘米高,關控,若機子會直接平穩下降就是正確
從 RTL 先測,萬一 GPS 作動不良,等發現不對時可能得目送機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失控返航完全是不合格的,失控后进入返航,这时重新进入摇控范围,相当于又开控,这时候正确的应 ...

有可能開控後油收到底,又去切到自穩模式,就停槳下課了

有看過人幹過這種事,重點是,那機還是架 900 級的六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開控後油收到底,又去切到自穩模式,就停槳下課了

有看過人幹過這種事,重點是,那機還是架 900 級 ...

重開搖控時一般油門都得在最低位置.或許是如此吧!

楼主:
所以?實際失控自返與關機自返是不同的~失控自返回到可控距離時.或取可以改手控取得控制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開搖控時一般油門都得在最低位置.或許是如此吧!

看控的設置,有些控是可以關閉的
但是,正常來說,當進入發射機 FS 時,正常來說,沒切換模式前
機子的掌控權是在飛控手上,飛手要介入必須先切換一次模式
如果沒誤切到自穩下的話,正常來說是不會馬上停槳的

网友C:
为啥不用简体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用简体汉字

5imx包含了廣大的華人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失控返航完全是不合格的,失控后进入返航,这时重新进入摇控范围,相当于又开控,这时候正确的应 ...

为什么我APM关控不自动返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5imx包含了廣大的華人世界.

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