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眼镜问题~~~

楼主(2015-07-28):
请问现在世面上性价比最好的FPV视频眼镜是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
性价比? 好东西从来不谈性价比的问题

网友:
又好又便宜的估计是设有

楼主:
我意思是肥鲨那个型号性价比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肥鲨那个型号性价比最高???

效果好点价就高,肥鲨真的没有性价比。HD不想用只能用V2,但V2比HD的屏幕小不少,穿起来还是HD好。

网友:
你认为汽车哪台性价比好?我认为是法拉利又平又好开!

网友A:
2000左右世尊肯定领先,反正我用2000块的肥鲨,屏幕小点,感觉有点远,8个频段好像也少点,但是配有摄像头和图传,一下就感觉实惠了。我觉得有钱还是买贵的好吧,毕竟贵有贵的道理吧,当初我预算不足就图实惠买的肥鲨1999块那款V2,虽然屏幕小一点,看起来的效果的确没有世尊的舒服,但我得省了图传摄像头的钱。所以就看口袋松不松,有钱就买贵的,不会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左右世尊肯定领先,反正我用2000块的肥鲨,屏幕小点,感觉有点远,8个频段好像也少点,但是配有摄像头 ...

哦谢谢~还有个问题~我近视~~选择那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还有个问题~我近视~~选择那个呢?

反正我们这里用的眼镜好几种,都能加近视镜片,价格都是两千左右的,舒适度、耐用性,各方面对比都是世尊最好。3千多的肥鲨没用过,听说屏幕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们这里用的眼镜好几种,都能加近视镜片,价格都是两千左右的,舒适度、耐用性,各方面对比都是世尊 ...

给个链接吧~~~看看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们这里用的眼镜好几种,都能加近视镜片,价格都是两千左右的,舒适度、耐用性,各方面对比都是世尊 ...

3千多的好。你那个可以换了。

网友:
我认为FPV最好的视频眼镜就是肥鲨HD了
娱乐最好的视频眼镜是索尼的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