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求解决:NAZA V2 的680pro有点风就会晃的很厉害,调感度也不好使

楼主(2015-07-28):
我的飞越680pro机架的六轴,用的大疆的V2飞控,但是在有大约三级风的时候,飞机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晃动,我试过调节感度,从100到300多都试过,但是也没有明显的改观。
====================================================================================================
飞行器配置:
dji NAZA V2飞控
飞越680pro机架
好赢乐天电调40A
朗宇3508电机 380kv
T motor 1240碳桨
6s 5200mah电池
蜻蜓三轴无刷云台
gopro hero 3+
整机起飞重量3.1kg
=================================================================================================
现在调到晃动最小时的感度数据如下:(只是没那么夸张,但是晃动依然明显)
俯仰基础感度:170
横滚基础感度:170
方向感度:130
垂直感度:105
===================================
怎样调试也没有明显的改观。。。。。。。。。。。
怀疑是否飞控本身有问题
请大疆技术人员分析

网友:
这配置和我之前的一样,这机架本身就轻,会飘很正常啊。至于晃动的问题,只有在转向的时候会出现,当然了,风大一点的时候,也会存在

网友A:
NAZA本来就不是给大轴距的机架用的,不然WKM高端货怎么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本来就不是给大轴距的机架用的,不然WKM高端货怎么卖啊。

很多人用NAZA V2给680机架用,也用得很好啊

网友B:
我的820轴距六轴 3515 kv400电机 1555桨 铂金30A电调 naza v1飞控 起飞重量4.5kg  3级风 很稳

网友C:
我觉得飞越680pro机架刚性不足

网友:
T motor 1240碳桨換掉再試試看吧.. (換成尖翼型的較抗風).

楼主:
?from=y1.7-1.2
视频来了,现场风力4级左右,遥控没有任何动作

网友(2015-12-18):
v1飞800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from=y1.7-1.2
视频来了,现场风力4级左右,遥控没有任何动作

感觉是受风影响,V2正拼命帮你稳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飞越680pro机架刚性不足

严重认同!

网友:
楼主用680..6s,5200能飞多久?

网友C:
近日将NAZA V2用在乐逸850六轴机架上,还比较稳。4110电机配15寸浆,6S  10000MA电池。飞行时间20分钟。

网友(2016-02-17):
引用 网友B:
我的820轴距六轴 3515 kv400电机 1555桨 铂金30A电调 naza v1飞控 起飞重量4.5kg  3级风 很稳

您好 用的机架是?

网友:
感觉可以了 目测风不小

网友:
我的680用lite飞控妥妥的

网友:
飞越680的结构决定了机架的刚性强度不够,可以考虑改双C卡结构应该会有所改善。我的也是飞越680全碳版本机架+4110电机+1238浆+10400电池,起飞4KG,3级风飞行稳定

网友D:
我之前的飞越680索性放弃了折叠,另加管夹夹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日将NAZA V2用在乐逸850六轴机架上,还比较稳。4110电机配15寸浆,6S  10000MA电池。飞行时间20分 ...

整个重量多少

网友:
第一飞前称重,第二V2原装的GPS还是换了吧。不换确实晃。我和你一样,换完后拿了两台飞机对比。就换了后准度根本不比悟空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的飞越680索性放弃了折叠,另加管夹夹死的

飞越680,可以把它割成550吗,再固定管夹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680,可以把它割成550吗,再固定管夹

锯太短刀50的话,12寸桨都会相互打桨,不可取

网友(2016-04-26):
我V2飞850很稳

网友(2016-05-26):
不用调感度,那个没用!换个GPS就可以了。

网友:
换什么样的gps?

网友F:
机架和飞控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我的备用机跟你的配置一样。只不过是双控版。换个m8n就很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机架和飞控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我的备用机跟你的配置一样。只不过是双控版。换个m8n就很稳了。

能介绍下换M8N的具体操作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能介绍下换M8N的具体操作吗?谢谢!

1买来2插好。3做磁场校准。只要能做好磁场就没问题。备用机我飞过一次,共三个起落。刚换上的时候还是有点飘,但我飞了一会儿似乎整机适应了这颗GPS后,就稳了,而且是很稳,根本不比我的WKM差。真的是钉钉子。可是我不能放着WKM不用非要用个Naza。就这样装好之后放了一年。改吧。很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买来2插好。3做磁场校准。只要能做好磁场就没问题。备用机我飞过一次,共三个起落。刚换上的时候还是有 ...

v2 gps的接线定义是什么?
什么样的m8n都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v2 gps的接线定义是什么?
什么样的m8n都可以用吗?

我用的非凡,插上就能用。

网友(2016-12-14):
我用的NAZA lite 刷V2 用在H4 680机架上,效果很好呀,很稳。

网友(2017-02-15):
我的650配naza lite也和楼主的一样,稳的时候很稳,晃的时候都不敢飞,调感度没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from=y1.7-1.2
视频来了,现场风力4级左右,遥控没有任何动作

云台到是很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越680,可以把它割成550吗,再固定管夹

我的550六轴只能用10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