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2015-07-28):
充电器显示电池断开连接,但是线接好了的。而且插上飞机可正常工作,就是充不了电

网友A:
第一电池电压过低、第二平衡头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电池电压过低、第二平衡头线断了

电压3.88,平衡头似乎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3.88,平衡头似乎没问题

那你就检查一下充电器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或者插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检查一下充电器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充电器充其它电池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插不到位

怎么检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充其它电池也没问题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用bb响检查每片电池都有电压么?电池插头没问题的话就是充电器有问题。英文意思是电池未连接

网友D:
我也出现过此状况 折腾我大半天   输入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我也出现过此状况 输入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bb响检查每片电池都有电压么?电池插头没问题的话就是充电器有问题。英文意思是电池未连接

bb响电压显示3.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过此状况 折腾我大半天   输入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后来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E:
我也出现过,用旧电瓶充的,输入电压不稳定,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出现过,用旧电瓶充的,输入电压不稳定,过低

后来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F:
换好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好电源试试

充其他电池都没问题,就哪一块。而且刚刚又可以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怎么解决的吗

后来我就没用那个电瓶车报废下来的电瓶,本来就尝试下的。

网友:
可能是连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