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20A刷BL固件测试

楼主(2015-07-28):
看到BL固件的优势,在论坛与naze32群学习了几天,终于会刷了,BL固件比原厂固件反应快很多,非常线性,好盈原厂固件摇杆到最上面会有一个突然的转速变化,BL固件摇杆推多少转速高多少,非常爽
电调上面这个大电容装与不装好像没什么感觉
http://www.tudou.com/v/EfaNeOX7Myg/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请教一下银燕12aBL固件加致盈2204/2300kv,一推油门(5%)以内,马达非常不顺畅 想转不想转的现象,是什么问题(全部原厂设置只校准过油门行程)

网友B:
刷了BL区别真的很大吗,我表示怀疑,因为其实乐天的响应速度已经不算差了跟别的比

网友:
我的好赢20A刷了,确实不错

网友C:
有问题请教楼主,我的20A也刷好了,用起来很不错。但是油门行程怎么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请教楼主,我的20A也刷好了,用起来很不错。但是油门行程怎么校准呢?

摇杆最上面插电,声音放完,推下面,声音放完推上面,上面放完声音推下面,就是两上两下,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摇杆最上面插电,声音放完,推下面,声音放完推上面,上面放完声音推下面,就是两上两下,好了

多谢楼主回答问题。我发现刷了BL固件好有个好处,就是电机如果在3分钟没有动作的话,4个电机就会不停的发出声音,就好像有报警器的功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回答问题。我发现刷了BL固件好有个好处,就是电机如果在3分钟没有动作的话,4个电机就会不停的发 ...

这个时间可以设置,炸机后,方便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银燕12aBL固件加致盈2204/2300kv,一推油门(5%)以内,马达非常不顺畅 想转不想转的现象,是什么 ...

这个是银燕电调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BL区别真的很大吗,我表示怀疑,因为其实乐天的响应速度已经不算差了跟别的比

你对比下就知道了,区别非常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银燕电调通病

调进角可以解决吗?

网友:
我的也是乐天20A电调~~如何刷程序的??请指教~

网友(2015-08-31):
求刷机教程?

网友:
求拉力数据

网友:
求刷机教程的连接

网友D:
楼主有试一下闭环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试一下闭环模式吗?

闭环模式就是那个带刹车的吧,dys20A BL程序默认带刹车的,油门上下更明显跟手

网友(2015-10-25):
能不能给个教程

网友: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线性很明显??难道一定要亲自感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