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级两冲程求助

楼主(2015-07-28):
发动机拨桨上油 上了马上回油把油箱高于发动机就好了  启动后一切正常  紧急求救

网友:
是不是增压管装的不太合适啊

网友:
不详细啊!

网友:
检查油路和油箱是否有漏气的地方

网友A:
跪求大神指点甲醇发动机磨合,刚到货的三叶21A级甲醇发动机

网友:
用启动机直接能发动的,回油很正常,油针1.5圈后稍微大一点点

网友:
我也有相同问题,怀疑是不是副油针上的密封圈坏了

网友:
化油器的喷油嘴结构引起的吧,要不就是不合理的怠速和副油针设置,如果回油的时候油箱比化油器的位置低太多那这现象也情有可原。反正发动后一切正常就不用管

网友B:
楼主,你发动机启动了吗?

网友:
这应该是漏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跪求大神指点甲醇发动机磨合,刚到货的三叶21A级甲醇发动机

本论坛有发动机磨合的指导帖子搜索一下吧。

网友:
我的也是,自从炸到水里后就这样,感觉主油针松了许多,以前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