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给【悟】加装FPV摄像头

楼主(2015-07-28):
入手了Inspire 1,飞着手感不错,买它就是为了能双控,不然还不如买精灵3;   不过飞手目视飞行的话远了看不清,高清图传又有延迟,怕撞树、撞墙;
所以给悟加个飞手用的第一视角FPV摄像头,用5寸高亮LED屏当监视器;
论坛以前有人发过,不过是单独供电,重、也不好看,所以我准备就用悟本身的电池供电。

单飞的时候也能双屏幕取景,增加无延迟的模拟图像作为飞行参考,避免因数字图传延迟或者受干扰造成炸机

改装过程见下图:
1、所需设备
Inspire 1 一台、轻型摄像头一个、24V-5V降压模块1个、24V图传发射一个、细硅胶线若干。
我用的图传发射支持6S供电很方便,不过淘宝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支持24V体积又小、清晰度又高的摄像头,只有买了个700线的5V小摄像头,再买个24V-5V降压模块。
1、首先拆掉头罩前面的4个六角螺丝

2、接着拆掉蛋和云台支架减震球

3、翻开云台,拆掉前面深孔里面的2个黑色螺丝

4、取下头罩

5、接着拆机身斜撑(这里注意,大家要改的话直接走左边开始拆,我是先拆开了右边后来发现有蜗杆插头碍事,又才拆的左边)

6、拆掉了斜撑

7、接着拆遮线板的三个梅花螺丝

8、遮线板的三个梅花螺丝用T-6的刀头

9、斜撑的四个梅花螺丝用T-9的刀头

10、遮线板共3个螺丝,有1个在里面,要把机臂放到最低才好拆,

11、取出遮线板

12、注意遮线板的下板部分有双面胶,要稍用力

13、看见没,机身右边灰色线是蜗杆的插头,在这里碍事不好操作,所以我又重新拆的机器左边

14、开始拆左边

15、取下遮线板后可以撬开机臂端口的橡胶塞

16、慢慢拔出机臂的供电线,正负极是靠两个香蕉插连接的

17、拔出塞子后

18、我是准备在香蕉插的母头上引出电源线,先拨开2个母头的热缩管

19、给母头上点焊锡

20、焊上电源线引出线,图传只有600mW,电流不大,不用太粗的线

21、没有黑色热缩管,用透明的替代

22、加热使热缩管缩紧

23、插紧香蕉插后原路塞回机臂,取电线走另一端穿出,塞好橡胶塞;同时我还多穿了一根3芯的硅胶排线用来接图传

24、用舵机插头的话会有点长,不美观,我是直接焊接的

25、出线端的样子

26、图传正面

27、图传背面贴上高强度3M双面胶,要用正品啊免得空中飞掉

28、头罩在下图位置用开孔器钻孔,大小以能穿过摄像头为准

29、焊接降压板,摄像头的正负极焊接在板子的out端,机臂电源引出线与图传的正负线分别并联后再焊接在降压板的in端,摄像头的信号线直接与图传的信号线焊接在一起,焊接的时候一定分清正负极

30、背面贴上普通3M双面胶

31、将降压模块粘在机头
32、粘好了

33、摄像头的前端面也贴上双面胶

34、修剪下

35、拧下镜头,将座子粘在头罩上,再拧上镜头

36、插上摄像头插头

37、盖上头罩

38、图传位置

39、按原样拧好所有螺丝

40、无延迟的机身视角搞定

网友A:
活很漂亮 但是我个人感觉没必要。。。。

网友:
楼主是个勤快人啊。支持动手~帮顶

网友:
lz这么吊  DJI知道么

网友B:
好贴留名,支持楼主折腾!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悟的遥控器支持高清输出到显示设备吗?

网友C:
我来顶贴的~~

网友D:
dji的东西飞得心惊胆战 不是我说楼主  看看什么时候到你的失控

网友E:
顶一个,楼主简直技术帝!

网友F:
好复杂,买悟就是图简单,正常接活拍摄基本上都是视距内,感觉没必要这么搞,楼主可能特殊需求,我也是双控,反正我是想不到需要这样做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贴留名,支持楼主折腾!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悟的遥控器支持高清输出到显示设备吗?

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顶贴的~~

谢谢老孙 大半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的东西飞得心惊胆战 不是我说楼主  看看什么时候到你的失控

主要还是看人吧,飞了几年dji各类产品,目前还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复杂,买悟就是图简单,正常接活拍摄基本上都是视距内,感觉没必要这么搞,楼主可能特殊需求,我也是双控 ...

视距内的确可以不用,不过3-5km的传输距离不是浪费了,嘿嘿!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不愧设备哥,顶起

网友:
v587,造福魔友,论坛现在就缺少这种技术贴。

网友:
很好的改装

网友:
前来顶贴,厉害的男人

网友G:
很棒!但飞行时间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棒!但飞行时间影响大吗?

电流只有1A以内,估计会少飞1分多钟把,影响不大。

网友:
还是麻烦很多阿、直接immersionrc图传支持6s供电!5v输出!给fatshark摄像头!完美一些!

网友:
lz很赞!比外加的好!

网友H:
图传之间不会相互干扰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人就是牛,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传之间不会相互干扰吧?

悟本身的是数字图传,加装的为模拟信号,没什么干扰。

网友I:
楼主要小心地磁干扰,模拟图传发射机离地磁太近了,有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小心地磁干扰,模拟图传发射机离地磁太近了,有可能会有问题。

电子罗盘应该在gps里面把,图传隔的有一段距离,要么罗盘就是机头那个板子,隔得更远,一般多轴的图传位置也在中心板上,到底有没干扰只有慢慢观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顶一个,楼主简直技术帝!

改一个玩玩?

网友J:
楼主的活儿真心不错,顺便请教一下楼主的图传显示什么型号,哪里买的

网友:
太屌了,不敢改

网友:
在技术帖子里留个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活儿真心不错,顺便请教一下楼主的图传显示什么型号,哪里买的

都是鹰眼的

网友K:
请问这个电是从电调和电机中间还是电调和电源中间取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个电是从电调和电机中间还是电调和电源中间取的啊

肯定是电调和电源之间啊!和电机之间那不是直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很漂亮 但是我个人感觉没必要。。。。

双控飞过,你就发现这个的必要性.要不然飞不了好镜头.支持楼主!我一直在纠结外置图传干扰数传的可能性.而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2015-09-07):
我觉得降压模块的安装位置最好离机头远点,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2015-12-03):
LZ能下得去手,说明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蘑菇头冲下会影响图像质量和距离。
不如用棒棒。

网友(2016-01-23):
目测降压模块会影响指南针吧    建议包个金属层啥的

网友:
楼主,机头上露着的那个小板就是指南针,觉得摄像头会对指南针造成干扰,请问飞行情况如何。有啥问题没?也想搞个这个。

网友(2016-02-27):
装上FPV飞行时间少多少?装在机头前,有干扰吗??

网友:
好手艺 赞一个

网友(2016-04-09):
很久以前就改了..
你這個有一大問題, 鑼盤及飛控核心都在前面, BEC 對他們影響很大的.
我的BEC 是放在機側後面.

网友:
我开始打算改装了

网友(2017-01-31):
如果有条件直接上悟2  有2轴增稳fpv摄像头

网友:
这样还保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贴留名,支持楼主折腾!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悟的遥控器支持高清输出到显示设备吗?

支持的哈

网友:
不错哦  最近正想这样 折腾下   折腾万岁

网友(2017-03-22):
悟加FPV配件清单能给我发一份吗

网友:
大神就是精力无限,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