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玻纤船壳舱内的环氧胶怎么去除

楼主(2015-07-28):
手上一艘船换动力配置,拆了原来的设备重装,原来怕设备不牢固,环氧树脂用的多,搞的船舱里一坨一坨的环氧胶,现在要拆干净很难弄,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怎样才能彻底清除残留的胶

网友A:
热风枪,凿子伺候。

网友B:
环氧树脂胶的话加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看来只有打磨了

网友C:
泡天那水一晚

网友D:
电烙铁伺候

网友E:
只好用电磨硬挫,别挫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电烙铁试过,效果不怎么好,环氧溶解剂又怕把船壳也腐蚀穿了,综合看来只能用电磨+凿子慢慢啃了

网友F:
找个没用的骆铁头 转个孔 扭块铁板上去加热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