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190mini折叠机架,挑战你的装机极限

楼主(2015-07-29):
麻雀小,但五脏俱全,头一次装这小的机器,实在有点累人。
配置如下:
KL190机架
DYS1306电机
乐天10A电调
CC3D标准飞控
4045桨
SONYmini700线摄像头
欧姆威200mw发射
3S1000电池
悬停8分40秒报警(BB响3.5报警)
小机怡情,泡妞神器

网友:
不错的架子,很方便

网友:
好小哦,好漂亮。

网友:
够小的,布线什么的就是噩梦啊。

网友:
漂亮,不知道和250比差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够紧凑  不过把 T插换成 XT60吧

网友:
太小了,导致图传只能晾在外面
很希望能有厂商认真考虑下穿越机布局,推出二合一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紧凑  不过把 T插换成 XT60吧

为什么要换成XT60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换成XT60插??

据说XT60插头内部是香蕉头的,接触面更大且牢靠,相比之下,T头铜片的接触就有点不紧密了。照我看因接触不良引起问题的几率微乎其微,但是换了就给人更多安全感,当你的爱机在心里的份量或者投入的银两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会需要这种安全感,就会很自然地去换不管你换没换,反正我没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XT60插头内部是香蕉头的,接触面更大且牢靠,相比之下,T头铜片的接触就有点不紧密了。照我看因接触 ...

世界冠军的700级电直用T插的呢。。。亲眼所见!都是心理问题而已。
日常检查和维护别省就行了。。。一个这么小的鸡鸡搞个JST都能胜任啦。

网友:
挑战极限,我喜欢,顶

网友:
好似好厲害哦!樓主留下關鍵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世界冠军的700级电直用T插的呢。。。亲眼所见!都是心理问题而已。
日常检查和维护别省就行了。。。一个 ...

JST就是不好拔,用在小机上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冠军的700级电直用T插的呢。。。亲眼所见!都是心理问题而已。
日常检查和维护别省就行了。。。一个 ...

欢迎聪少光临,聪少也要穿越鸡了?

网友:
真小 太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欢迎聪少光临,聪少也要穿越鸡了?

穿了好久了。直机全部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世界冠军的700级电直用T插的呢。。。亲眼所见!都是心理问题而已。
日常检查和维护别省就行了。。。一个 ...

哪个机。。瞅瞅去。。rc的大T不算

网友D:
楼主想办法还能继续小一些吗?我感觉要不就是250-280的,要不就极限点,直接120左右的。4寸桨最小也就是120轴距了吧。
主要是电机最小是1104,只能1S,然后桨是4寸的,如果上2S用3寸的话不知道电机是否可以用的住。如果可以的话轴距还能再小一点。
现在最保险的还是1306用3S上4寸桨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了好久了。直机全部生锈了。

有空我们聚聚,基本每个星期天都一起飞QQ:312993567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办法还能继续小一些吗?我感觉要不就是250-280的,要不就极限点,直接120左右的。4寸桨最小也就是120 ...

4寸浆最小只能150轴距,因为我自己做过150,不过拆掉了,现在做了个155,4045浆做不成120的,只有用3寸浆,可以用1105电机,电压只能上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