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用DJI飞控的速来围观,求指导

楼主(2015-07-29):
我用的是V2原生飞控,为什么通电自检完成之后,指南针乱转?飞机放地上不懂他指南针都会慢慢偏离,或者左右不定,什么原因求大婶解答,以前用V1没遇到这情况

网友:
dji的东西就这样

网友A:
换个地方试试看,如果地上有钢结构,磁罗盘会受干扰。最好是丢到泥地或者草坪等肯定不会有钢铁的地方再看看。

网友B:
楼上正解,换个地方试试,受干扰了

网友:
总比在天上乱转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方试试看,如果地上有钢结构,磁罗盘会受干扰。最好是丢到泥地或者草坪等肯定不会有钢铁的地方再 ...

我在外面测试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飞控本身出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换个地方试试,受干扰了

好吧 换个草坪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