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亚拓700l top,亚拓堕落了。

楼主(2015-07-29):
前段时间买了一台全新700l,飞了两起落,装机的时候就排过震动,一直没解决,折腾了那么多飞机装飞机还是很有经验的,初步怀疑是电机问题,因为飞机状态不好,拆了封存了。这几天无聊,决定好好治治这台亚拓的“垃圾”飞机。
第一步:只装机身,装电机,凤凰定速普通模式1850转测试,尼玛,飞机高频震动相当严重,然后扎带大法给电机做动平衡测试,果然找到平衡点后手摸机身各个部位没有那种麻手的感觉,图片是我拆开电机在里面用ab胶配平,反复拆,反复配,手机也下了个测震的东西,拆这电机有虎钳台那是相当容易,但是反复做平衡确实相当麻烦,折腾一下午终于把电机搞好了,装上机身,手摸上去那是相当安静没有一点麻手感觉,这里提醒大家,高频震动相当危险,一定要排查。搞玩电机动平衡,我不得不吐槽亚拓两句,尼玛,你的品控呢,快一万买个飞机买回来电机还要自己做动平衡,基于亚拓无售后的普遍真理,也不要求什么售后,免得被各种解释污染智商,自己动手,能自己搞的就自己搞。
第二步:这次特别小心装飞机,看过丹尼王装亚拓700的帖子提到那个主轴要能自动贯穿三轴承,但是这里要指出来他的那个视频还需要补充,亚拓的这个第三轴承座就算偏一点,主轴在重力加速作用下一样会砰的一声贯穿第三轴承座,我提出改进就是慢慢放主轴,在主轴地步接触第三个轴承时再放主轴,如果顺滑的话主轴会很自然下落,没有像我说的这样装的朋友不信自己试试,我敢保证7成以上的主轴不能这样落下去。
第三:继续更新.........

网友:
线圈怎么像是自己手工绕出来的

网友:
玩固定翼的表示帮顶

网友A:
怎么做配平,ab胶水粘在哪里呢?

网友:
自己再搞个动平衡仪?

网友:
没有平衡机很难打平衡的,肉眼看只能凭运气了

网友:
用AB胶配平不会掉吗?

网友B:
同问,怎么看在哪里配平?我的电机应该也有问题,我用K8 每次飞下来,震动在3000多以上。没有上大桨,只上尾桨,上电测试,2100转速震动只有6-700.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外转似乎不太好做动平衡,内转的转子倒是有卖动平衡机的,可以用那个进行平衡;不过外转子是不是用轴穿过轴承孔固定以后想内转子一样做动平衡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那个电机连定位槽都没有,我是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配平,ab胶水粘在哪里呢?

磁片之间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怎么看在哪里配平?我的电机应该也有问题,我用K8 每次飞下来,震动在3000多以上。没有上大桨,只上 ...

扎带法先找出平衡点

网友C:
新机要这般折腾,实在是寒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扎带法先找出平衡点

不懂扎带法,哪里有介绍?

网友D:
看完此帖 表示退烧了

网友:
介绍一下扎带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此帖 表示退烧了

顶楼上

网友E:
希望给个扎带大法的讲解,感谢

网友:
太NB 了 自己做动平衡  能不能 上个视频 给大家普及下知识啊

网友F:
大桨是否还是容易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希望给个扎带大法的讲解,感谢

简单都说你看电机进风口,有那么多扣,一个个孔绑扎带,记下震动情况,可以用K8,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下震动测试仪,不断换地方,找到最小的震动点,记下来,然后把电机拆开,在相应位置上AB胶,AB胶可以多上一下,然后用刀片逐步去除AB胶,慢慢看震动,这个因为没有动平衡仪,只能慢慢试,如果怕麻烦但是不怕影响电机外观,在电机外用细铁丝配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怎么看在哪里配平?我的电机应该也有问题,我用K8 每次飞下来,震动在3000多以上。没有上大桨,只上 ...

只上电机震动在80左右吧,这个不要仅仅看震动值,因为3M胶会减震,最好手来摸电机周边的侧板,飞机各个部位都摸一下,一般电机如果平衡不好,只让电机在机身上空转的话那高频震动试相当麻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怎么看在哪里配平?我的电机应该也有问题,我用K8 每次飞下来,震动在3000多以上。没有上大桨,只上 ...

今天发现我电机插头焊接错了,应该焊接公头的,不过无所谓了,反正电调不会拨出来通电。这个电机绕线的确不那么好看,感觉很随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机要这般折腾,实在是寒心

不折腾怎么办,总不能带病上天呀,亚拓真是看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桨是否还是容易射?

据说所以射桨都是高频震动产生的,现在的陀螺仪牛,飞机震动大一样稳稳的飞,大飞机马虎不得,在地面就要把震动控制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所以射桨都是高频震动产生的,现在的陀螺仪牛,飞机震动大一样稳稳的飞,大飞机马虎不得,在地面就要 ...

还有射尾桨,传动轴内丝膨胀,目前就碰到这么多问题了- -

网友: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都说你看电机进风口,有那么多扣,一个个孔绑扎带,记下震动情况,可以用K8,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下震 ...

感谢,十分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都说你看电机进风口,有那么多扣,一个个孔绑扎带,记下震动情况,可以用K8,也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下震 ...

多谢指教了 改天重装的时候再试试!!!!

网友:
宇宙神机不是浪得虚名的。。

网友:
宇宙牌,被你当垃圾了

网友:
唉。。。买空机就可以了,其他别用了

网友:
啥叫扎带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