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或者大疆售后!悟空四周植保机掉高严重!

楼主(2015-07-29):
症状:航线飞行松杆后,掉高一米以上。已经造成两次炸鸡!起飞倾斜严重!起初以为是动力不够,可是负载空载都掉高。可能是感度原因。目前感度240.240.160.180
配置:四轴轴距1.1米,飞行重量12kg(满载)!悟空,恒力9225,25寸桨,电池6s10000或者20000都试过!
是不是继续增加感度,感度太高会是什么症状?我加到过300多,飞行器在回复姿态的时候会出现顿一下的情况!是不是感度高的表现!现在感度飞行姿态可以,就是掉高!

网友A:
震动巨大。。。LED白灯了吧。。。掉!就很正常。

网友:
你好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12s   T-motr    U11    80A电调    1.6米    WKM 飞控   在加速水平移动的时候     高度会下降    大约0.5米左右 看水平移动的距离和速度 我们调整感度太高 就会疯狂颤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巨大。。。LED白灯了吧。。。掉!就很正常。

为什么正常?

网友:
意思就是刚性不足,震动过大 飞控震傻了

网友:
我的QQ是1411161007  可以加一下讨论讨论   我们也是做这方面的

网友:
大疆又不是专门做植保机的飞控,人家现在都不做飞控了

网友B:
我的也存在掉高情况,4轴  轴距1米  恒力6340电机  22寸桨  NAZA V2, GPS、姿态、模式下原地定高稳定,飞行速度小于5米/秒时高度正常,大于5米时掉高严重,走下坡路,很难保持平飞。如何解决呢?

网友C(2015-10-15):
我的四轴也同样存在掉高的问题,a2飞控,但是另一台六轴却不掉高,是wkm飞控。都是9235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存在掉高情况,4轴  轴距1米  恒力6340电机  22寸桨  NAZA V2, GPS、姿态、模式下原地定高稳定,飞 ...

Naza V2能支持的最大轴距是60公分 再大了就不稳定了 建议换WKM或A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四轴也同样存在掉高的问题,a2飞控,但是另一台六轴却不掉高,是wkm飞控。都是9235电机

哥们是做植保的吗  加我Q1149415936聊一下吧  我是山东

网友:
大疆系列所有飞控我都在植保极上用过 不论是四轴六轴八轴不论什么配置 都掉高 他是做航拍的飞控 低空气压不均匀 飞控靠气压计和不靠谱的gps定高掉高很严重的 除非你慢慢飞 3米每秒左右试下

网友:
植保对无人机和飞控的性能要求其实比电力巡线飞机都高,对航线精度,定高精度的要求基本都是上差分地面站才能满足,但是客户全都舍不得花钱也没钱,所以只能拿玩具飞控装个多轴对付着用.

网友:
多轴用来做值保还是有点强人所难啊,搞个150CC的汽油伞翼机,要皮实多了。大载重,大翼展。你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几趟洒的,它一来回就洒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