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H4 680机架测试,带上反角,自带LED,内嵌电调式电机座

楼主(2015-07-29):
一直想上H4    设计太逆天,虽然不好看,但是 带出去方便,出任务啥的爽爽爽,拍不到脚架  基本拍不到桨,别的还追求啥,你说是不

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新款 带3度上反角的机架,虽然贵一点,但是设计符合我的要求,上反角角度太大效率低,角度小又容易飘,个人感觉这个角度是正好的
先上个 开箱图

最后这张可以看出机臂的上反角,开始还担心机臂碳管会上下晃,买来之后顾虑全消,固定碳管的管套和C型管夹是完全按照上反角度做好的形状,机臂牢固的很,不是那种收起来就平了,打开才会有角度的那种,而且C型管夹是加宽加厚的,非常牢固。

机架牢固,C卡厚实,硬度适中,设计用心

机架碳板厚度还不错,比较实在

脚架升级,加粗了,更结实了,用起来更放心

加上脚架的重量670g,已经不错了,别忘了是全金属电机座和加粗脚架

飞控仓 放置pix稳稳的,忘了说,这个680的机舱高度也有升级,里面已经配好了减震座,实际上个人观点,机器的平衡包括桨和电机,如果做到完美,是不需要减震座的,一点必要都没有。

脚架重量比原先比较细的版本略有升高。

下面开始说电机座

好盈乐天40a 放进去刚好,但是不能要原来的香蕉插口了,需要焊线,但是个人本来就习惯焊接上去,这比香蕉插靠谱多了还能减轻重量

但是由于三个焊点会和铝合金接触,摩擦时间长了,铝合金可能会掉漆,所以需要仔细点,

我采取用热熔胶的方法绝缘加固定,但是只是取下来不好取,也可以用热缩管,把头部稍微包裹一下

接下来就是 繁琐的线路,我上的PIXraptor飞控,因为有内置气压缓冲仓和内置减震模块,所以连减震架也省了,直接泡棉双面胶加内置减震,效果已经完全满足

加高的机舱 可以满足放置所有部件,下面图片是还没整理线路的图片

虽然走线稍微繁琐,但是一劳永逸,装完了比任何机架都显得干净
PS: 此机架包含一个 分电板+UBEC+LED控制器的模块,LED控制器用3段开关控制,三个模式分别是 不闪,慢闪,快闪,并且低电量 自动快闪,人性至极!!

下面上安装完毕的照片

我上的是PIX  6s  6000电池 挂2轴狗台 m8n gps,15寸折叠桨

初步试飞测试 挂狗能到20分钟甚至跟高,下一步开始详细测试,之后会上飞行视频

测评撰写人:济南天际飞行拍摄俱乐部---开源技师---機械遊靈

网友A:
这机架确实升级不少...楼主用热熔胶封电调还是不保险,会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确实升级不少...楼主用热熔胶封电调还是不保险,会化的...

嗯 我这个配置实测  电机电调温度很低,一个轴拉力不到600g,一个电机3a都不到,底座也有散热孔

网友B:
不错  关键字?机架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关键字?机架多少米

淘宝搜 h4 机架, TF的 销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是莘县的

网友C:
腾飞家的机架~~真心不会再买了~~~~各个都比较失望

网友D:
他家的没用过,不过这机架我早就知道了,关注好久....唉,迟迟不上架,最后我买了DAYA550

网友:
还是用防水硅胶合适

网友:
以前有想過,但H機架這種平面折疊的又帶上仮角看起來就有那麼一點的違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腾飞家的机架~~真心不会再买了~~~~各个都比较失望

之前 的确实不行,测试过两个,这个和之前所有的所有都不一样了,我之前也是很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家的没用过,不过这机架我早就知道了,关注好久....唉,迟迟不上架,最后我买了DAYA550

daya的 做工 是没的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确实升级不少...楼主用热熔胶封电调还是不保险,会化的...

对,用电器封装硅胶会好。

网友:
高级货,要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daya的 做工 是没的说的

还行,买了沉金板的,后悔没买全碳的。。。。。。。。现在心里一直惦记有机会组个H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行,买了沉金板的,后悔没买全碳的。。。。。。。。现在心里一直惦记有机会组个H4

h4设计真不孬

网友:
C口就不能改进一下吗,卡得太紧不好折叠打开机臂,松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电流就可以,但前提是你有这么大功率的电流计

网友:
喜欢这种电机座

网友:
看吧~~好看

网友:
商品質感不錯~頂

网友:
这个电机怎么样,我有四个4012的,是细线,看楼主的3508是粗线的

网友:
超赞,放毒成功

网友:
看起来这架子不错,电机座到位,解决了H4内部空间问题,不过H4用上反角,有点。。。。矫情。
之前用过腾飞家的H4,飞控仓不合理,调试和读取日志都很蛋疼

网友:
热熔胶会化吧,电调发热还是比较大的哇!

网友:
一直在关注这个机架打算入手,但型号多不知道选哪个    我是naza v2   ly4110  400kv电机  1552折叠桨  6s10000电池,山狗js5000+,云台还没确定    这个配置续航能有25分钟以上么?

网友:
抖动怎么样

网友:
LZ 别忘了上视频。。。飞行视频 和 航拍视频

网友:
有点心动,求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