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5-07-29):
遥控器华科尔D10,设置为失控保护值为触发后油门保持在40%,使飞机能慢慢下降。那么请问,慢慢后如果再次进入可控范围,会自动转为可控状态吗?还是一旦触发失控保护就一直慢慢下降再也不能控制了,谢谢!!!

网友A:
有信号了就不是失控的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信号了就不是失控的状态了

感谢,我刚才自己测试了一下,是这样的

网友B:
用固定ID,再次有信号就能立刻接管飞机
另外,如果飞行距离较远的话,一定上飞控,因为到了失控的距离,信号就已经不好了,时断时续,飞机也容易炸,有了飞控就可以返航到安全距离再接管飞机(也不贵,能用的300就能搞定了)
飞控的失控保护按照说明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固定ID,再次有信号就能立刻接管飞机
另外,如果飞行距离较远的话,一定上飞控,因为到了失控的距离,信 ...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上个带自动返航的飞控啊,APM好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是要上个带自动返航的飞控啊,APM好设置吗

AMP开源没玩过,听说功能很多,目前只玩过ARK和非凡的F2,两款飞控表现都很不错,ARK做工好,功能也多些,性能稳定,osd也比较直观;F2体积小,适合冲浪者这种空间不大的飞机,功能也够用,而且定高定向功能非常贴心,价格便宜,才300出头。如果短距fpv,F2足够,如果远距,可以考虑ARK或者果子(没用过,但是osd很漂亮),有精力和耐心的可以搞AMP,功能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