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连接电脑更新固件

楼主(2015-07-29):
买了frsky x9dp几个月了,一直当模拟器用。然后发现无法连上电脑……求解答!

网友A:
遥控器连接电脑一共三种状态:
1、开机插usb,模拟游戏手柄。
2、关机插usb,刷机。
3、用一只手向中间掰住左右两个微调,再用另一只手开机后,然后插usb(仅对于PLUS,非PLUS则直接开机后插usb),读写模型设置和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连接电脑一共三种状态:
1、开机插usb,模拟游戏手柄。
2、关机插usb,刷机。

我是第二种,但是插上后电脑显示下载驱动,下载好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请加入303395499群吧,里面有详尽的资料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