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四轴失控保护设置视频

楼主(2015-07-29):
只把油门根据飞机重量设置好保持数值,别的通道都设置为舵机保持就好。我飞机有点重60%油门起飞,油门保护为L15-25%,落地不太硬,可以接受,现在设置为20%。关于失控后再重新可控的操作方法,就不多赘述了,具体看视频吧。

网友A:
你jj上的爆闪是什么灯?能遥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jj上的爆闪是什么灯?能遥控吗

开关在分电板上的小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在分电板上的小开关

你那爆闪求关键字我一直想装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爆闪求关键字我一直想装个

主要是控制电路,某宝上有定制的,我这个是双路频闪,一路1.5秒,另一路2秒,灯泡1瓦LED自己连接,计算好电流串电阻就好

网友:
我也想搞楼主这样的灯,求关键词或者链接,小白最好链接也行,谢了

网友:
落下来要是卡电机很快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