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四轴失控保护设施视频

楼主(2015-07-29):
只把油门根据飞机重量设置好保持数值,别的通道都设置为舵机保持就好。我飞机有点重60%油门起飞,油门保护为L15-25%,落地不太硬,可以接受,现在设置为20%。关于失控后再重新可控的操作方法,就不多赘述了,具体看视频吧。

网友:
顶,拿分走人

网友A:
为何不用飞控的失控保护   锁定油门这么降落的话   如果 高度比较高  会下降的越来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飞控的失控保护   锁定油门这么降落的话   如果 高度比较高  会下降的越来越快

cc3d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呢,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失控保护怎么设置呢,学习

没用过CC3D  看你解锁的方式  以为是APM

网友B:
还是设为油门为0吧,因为失控时情况有可能很复杂,要是碰到什么飞机反向落地电机、电调等可有会因堵转出故障,要是刚好下边有人更危险,与其冒险不如保守,所以我设的是油门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设为油门为0吧,因为失控时情况有可能很复杂,要是碰到什么飞机反向落地电机、电调等可有会因堵转出故 ...

有道理,但是如果能重新接管飞机不是更好吗,0的话肯定是自旋落体了,没有平稳姿态不好接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是如果能重新接管飞机不是更好吗,0的话肯定是自旋落体了,没有平稳姿态不好接管啊

能接管最好了,但不敢保证次次都会那么幸运,而且穿越就是主在小树林里飞得,高度不会太高,炸机是常事儿,坠地也就没什么了,所以设0就没问题了。如果你是一个劲飞高和话,这样设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飞机,但还是不把准,得实际多试试才成。最好是失控落地后能停转,但那是高级飞控有的功能了。

网友(2016-03-10):
赞同6楼。 穿越其实飞高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