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09s接收机天线被削掉一条,怎么办?

楼主(2015-07-29):
昨天试飞E80,pix,没有固定09s接收机天线,结果被螺旋桨削掉一条天线的屏蔽管,天线还在,不知道怎么修复。请教各位大神,我准备买一条原装天线,焊接上,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天线有卖的,买根换上就可以了,很简单,天线是卡扣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有卖的,买根换上就可以了,很简单,天线是卡扣设计的!

不是卡扣的,我拆开看了,焊接的。就是不知道焊接上后,影不影响遥控距离

网友:
换根就好了

网友B:
用胶纸包一下,然后继续使用。那个部件丟了对接收能力有一丝的影响,可控距离可能会缩短约千分之二至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纸包一下,然后继续使用。那个部件丟了对接收能力有一丝的影响,可控距离可能会缩短约千分之二至十。

意思是我现在可以不用换它,接着用,接收距离几乎无影响吗?

网友:
15元一根,最好换,不换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现在可以不用换它,接着用,接收距离几乎无影响吗?

没事,基本不用管它,不是拉距狂魔,这点问题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非要强迫症病发的话,网上可以找到屏蔽管卖,自己买一个回去焊上就是。

网友:
设计出来就是有原因的,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贵的东东,换个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卡扣的,我拆开看了,焊接的。就是不知道焊接上后,影不影响遥控距离

我的老T9超级版就是卡扣的,换过一次!新款的应该是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我现在可以不用换它,接着用,接收距离几乎无影响吗?

是的,还有一位高人也回复了一样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