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那个航模电池的视频,有个疑问,疑问了很久了,关于放电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7-29):
那个视频说低于单片低于3.7就容易怀孕了,我看好多魔友也是这么说的,更有甚者说3.8,可是我记得锂聚合物电池放电平台电压不就是3.7v吗,意思是说3.7v在空载或轻载的时候应该还剩一半容量,就拿我6轴来说吧,我放到3.7大概还剩40%左右,我一般放到3.4,3.5,也飞了近百个起落了,没见容量有明显降低,我原来做过实验,在悬停的时候每隔30秒记一次bb响的电压,电压是在3.4左右快速下降的,1分钟就到3.2了,我就降落了。航拍的时候比较抢时间,好几次都是3.3 3.4降落,似乎没什么问题,不过我放电倍率偏低,是2c。但是确实我也碰到过3.7,3.6就快速掉电压的电池,可能是材料不一样吧。
我觉得锂电池电压只要不放到低于2.75,应该就影响不大,但是可能有的飞机3.7之后就掉电压非常快,很容易过放,所以才有的这个说法吧?具体什么电压降落还是要看电池和放电倍率我认为
还有,有一次我把单片放到2v了,其它的在3v左右,我立刻充电,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可是还有一块,放到2.4,放一晚上再冲就鼓了,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求真正有技术的人指导指导

网友:
锂电池我个人认为是极限电压是3.3v 保存电压是3.80-3.85V、
最好放电是放到3.6V BB响我是设置3.7V
我的飞控是naza 一级保护是3.6V带载
二级保护是3.4V带载、线损是0.3V
3.6V的时候红色LED报警、3.4V的时候自己下降

网友A:
18650这类电池放到2.8V没问题,聚合物电池就不行了,低于3.3~3.2就受伤,主要表现在内阻增大容量减小。我有块达普电池,不小心单片放到3.0,再充电,两分钟直接顶到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这类电池放到2.8V没问题,聚合物电池就不行了,低于3.3~3.2就受伤,主要表现在内阻增大容量减小。 ...

是不是放了一会?如果不是那就可能我的是巧合或者哪里我没注意到导致结论有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不底于3.3没事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多讨论

网友B:
我的放到3.85保存了约一年半,今天试用一下貌似衰减不太明显,明天再试试。

网友:
我都是3.6报警 马上降落  回压到3.7

如果空中过了3.5下降的非常快

但是总觉得心有不甘(续航太低)  又不敢再低了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以前我都是3.8V报警,报警后在飞个1,2分钟就下降,下来回电以后基本都是3.8V左右。后来知道3.7--3.8下来有点可惜了,电量还有不少。所以我现在就3.6报警,下来后基本都是3.7V左右。。。。有一次3.6报警下降的慢了,下来后4S电池3片都是接近3.6几V,有一个3.5多。为什么相差那么多???从来没相差这么大。。。3.7---3.8报警的时候顶多差个0.0X伏。3.6报警差了快0.X伏了。。。想问一下,是不是3.6-----3.5V报警的时候,电池性能就下降的厉害。3.6报警不马上降落的话很伤电池(3.6V降落再快也得半分钟吧,不能几百米高度一下就自由落体了啊)。

网友:
我飞航拍机一般放到3.6V为限,偶尔拼一下可以到3.5V甚至更低,都可以,但安全为上,一般3.6V就降落了。
飞特技机可以放到3.3V,到3.3V基本撑不了几秒了,好在特技机降落快。

建议看看电池测试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5fcd635f

网友:
电池是不是会不稳定 导致电压变化

网友(2015-09-16):
看到有高手提到,对于大电流的电池可以设置到3.4、3.5,小电流的就相对设置到高一点3.7

网友:
3.6安全点

网友:
全是大神

网友:
我的电池空载飞行设置3.7,负载3.6,安全第一,不差那么0.几v多飞个几分钟。

网友:
这个不好说,工艺和材料问题导致储存电压的不一致
3.7只是一个评判标准,和3.8-3.85的储存电压是两码事
偶尔放到3.0太大问题没有,但是肯定伤电池
3.8-3.85的储存也是有说法的,密封,防潮除外,每个月都要过一次充电器
长时间储藏后,最好把电放到3.2密封冰冻6小时,常温后再充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放到3.85保存了约一年半,今天试用一下貌似衰减不太明显,明天再试试。

锂聚合物电池的自放电倍率是最低的

网友:
收购航模电池 使用过的 2S 3S 4S 6S 1500 1800 2200 5200等 有的请Q我们

网友C:
有事没事并不是以鼓不鼓作为唯一的标准,要看内阻。
我有一块3年前的狮子电池,外观完美无缺,但是已经不能玩飞机了,推油就报警,只能装在慢速船上晃悠几下。
不过放到3.4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玩船经常放到3.4,最低3.0,最后慢慢开回来就是。
但是飞机估计来不及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事没事并不是以鼓不鼓作为唯一的标准,要看内阻。
我有一块3年前的狮子电池,外观完美无缺,但是已经不 ...

你那块狮子电池冲放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