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无止境:仅需3块钱!B6充电器150W改造!打造6S5A充电的B6

楼主(2015-07-29):
警告!
改造充电器是一项极为危险的操作,请确定您能做到以下几点:
1.拥有一定的电烙铁能力,包括并不限于:拆焊、焊接SOP-8贴片等
2.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值守 一定要有人值守 一定要有人值守(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遍)
3.会使用USB-ASP烧写器(给KK烧程序的玩意就可以)烧程序
4.有一个够准的万用表(4位半为佳)
5.最好把下面的本帖以及另外关联的两个帖子读完

注意:改造充电器会有引起火灾甚至人生伤害的风险,这个您应该了解,本帖只介绍我自己的改造经验,对于您自己改造后的风险您应该有所了解,本人不承担相应后果和责任

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你可以把B6拿来玩一玩
如果觉得SOP-8、USBASP是什么好吃之类的,那建议还是先多看看帖子,熟悉一下电子知识以后再做打算

关于3块钱,真的硬件成本就是3块钱,3个NMOS,一个6毛,1个PMOS5毛,再加两个肖特基二极管2毛9一个

一共就3块钱不到吧
不过散热就得想办法咯,可不能光加功率不加散热嘛
秀一下改造完成的先
正在充电是6S 4.5A充电,功率103W

==========================我是漂亮的分割线===========================
B6应该是市面上普及率最高的充电器了吧,可惜原版功率都限制在了50W 5A,也就是3S充电能最大4.5A ,6S只有可怜的2.2A,这种电流根本不够嘛!于是慢慢有了改造B6的想法,首先看了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361&extra=page%3D1
这个帖子介绍了国外一个基于B6的开源固件,除了增加了B6的功能,提高了性能以外,最主要的是开源!这意味着可以不必修改检流电阻就能进行软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3739
这个帖子是真正的牛人!把B6改成了500W的功率,并且提供了详细的充电电路图!
可惜这个大大改出来的B6体积有点大(毕竟功率摆在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47496&highlight=B6
这个帖子是一些有用的B6资料

===============================我们开始吧=========================
首先确定一下这次改B6的目标,我的目标是不对B6进行非常大的改动(500W那种不是我想要的),替换掉几个关键的瓶颈元件,增强散热,达到120-150W充电功率即可
首先看一下B6的充电回路

看着很乱对不对,借用一下改造500W那位大大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K1是输入反接保护管,K2是降压管,K3是升压管,K4是输出保护管
分别对应如下的管子

这些MOS管中,除了K2是PMOS以外,其他的MOS均为NMOS
根据器件手册,这些MOS管的70°C下最大电流均不超过12A,还是500W改造那个帖子里面有一楼有讨论,说MOS管余量至少200%,所以要改造成大电流输入,这些MOS的容量根本不够(特别是升压充电,在升压充电的时候,比如你输入是12V,给6S2A充电,那么换算成输入端电流至少有3.7A,这里只是最基本的功率守恒,还不包括电路损耗,二极管消耗等)所以确定方案:
1.更换图中4个MOS
2.更换更大的二极管(原版二极管只有5A)
3.提高输入电压(提高输入电压可以有效降低输入电流,减轻输入管压力)

===============================再次分割===============================
于是开始找器件
由于开始的方案就是不对B6外观进行大改造,所以要替换的MOS管也必须是SOP-8封装的MOS
这可就难找了,因为这么小的封装下,很少有大电流器件,然后K2用的PMOS更是难上加难

不过这难不倒我们搞电子的屌丝,于是乎还真找到了,小鬼子东芝的大功率MOS
采用的是改进型SOP-8封装,也就是芯片比普通SOP8更大一点,但是PCB焊盘依旧沿用SOP8的
PMOS的型号是TPCA8103H,最大电流40A,足够了!

NMOS采用的是TPCA8051,最大28A的电流,也是足够了!

二极管依旧选用肖特基二极管,但貌似那么大电流的只有直插封装的二极管了,不过没事,一样用
二极管的型号是MBR2045CTG,40V 20A,足够了,需要两个哦
还好这些东西都能在一家凑齐,而且还巨便宜,都是拆yang机la货ji,不过没关系,反正看起来蛮新的

于是我们就开始吧!

改造步骤见二楼

楼主:
什么鬼!

好吧,写好的硬件改造不见了,从新写一遍吧
第二章 硬件改造
首先你需要一把足够功率的烙铁

把图中4个功率MOS用烙铁拆掉!温度要够,不要硬拔下来,把焊盘伤了就不好弄了
拆下来以后吧焊盘清理干净

然后拿出买到的MOS管
注意!只有K2管是TPCA8103,也就是PMOS,其他的K1 K3 K4都是NMOS TPCA8051,千万别焊错!
焊接的时候注意一下MOS的方向

看看,因为D和S都是电流通路,所以他们引脚底下都有覆铜(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只有G级是孤零零的一条线,所以焊接的时候还是比较好辨认的
把4个MOS管都焊掉以后,贴上MOS散热器吧,有助于MOS散热,毕竟那么小的MOS要走那么大的电流,实在有点心慌

接着换肖特基二极管

根据器件手册,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1 3脚是+级,中间脚和上面那个金属片是-级,那就好办咯

看见K2 K3下面有两个圆圆的棍棍没,那两个就是原装肖特基二极管,管子上白色那一端是负极(注意两个管子的方向不一样!)
把他们拆掉吧,然后再背面焊上我们的大容量二极管

最好再涂上散热硅脂,让二极管和铝底板接触,通过铝底板散热

最后就是散热改造了
把铝底板改造通风

然后加装散热器

至此,硬件改造完成
第三章 软件部分的刷写
由于懒得去改采样电阻了(好吧,其实是凑不到一家店里买,只好从软件入手),于是打算直接在软件中突破容量限制,并且这样做的好处是你设置成多大电流,实际上就是多大电流,不需要自己换算一下,而且容量测量啥的也很准
采用的固件是cheali-charger V1.0版本,然后自行改过源代码,用ubuntu编译后刷入即可
P.S:固件已知问题,设置的电流如果超过6A,实际上电流冲到5.9A再往上走会自动掉回0.5A然后再继续往上走
我也不清楚具体原因,正在排查中,不过5.9A以下的电流工作正常
====================题外话===================
为了改这个开源代码,也是各种折腾
最开始从GIT把代码DOWN下来以后,光找电流功率限制的代码就找了2天
好不容易在hardwareConifg.h里面找到了,修改成了最大10A和150W,用Atmel studio+cmake编译以后,刷入
提示 “flash校验失败,地址8000h” 什么鬼!
结果一看,编译出来的代码居然32.2kb!什么鬼!这个ATMEGA32只有32KB的flash喂!
然后各种改优化级别,结果越改越大!
最后没办法了,开了虚拟机,下来Ubuntu ,一面百度一面用ubuntu来编译,好不容易编译出了能用的固件
刷进去,不管怎么校准,都提示“Calibation error I charge”崩溃了啊啊啊啊啊。。。。。
又是发邮件又是翻代码的,好不如才搞清楚貌似校准部分和MAX_I_CHARGE有关联,所以不能随便改云云,于是又去啃核心代码
在各种cpp和h文件的海洋里面痛快游玩一番以后,终于给我找到了!!!!!
于是就编译出了如下固件
=================================================
本固件仅适用于 imax B6 orginal版,clone版的我没有硬件,没试过,回头我再上传
下载本固件以后,解压出hex文件
插入USBASP,按照如下的图片连接USBASP,用软件刷机即可

刷完机以后进行校准等步骤
具体步骤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361&extra=page%3D1
我就不复述了

注意:如果你没有更改硬件,推荐最好不要刷这个软件来实现纯软件扩容,毕竟硬件功率限制着
如果你只是想稍稍扩大1A或者0.5A的电流,请务必务必做好主动散热(你看我那个散热器多大,结果还是热呢)

4 效果
终于到改造完成咯
开开心心接上电源,刷完软件之后可以直接接笔记本电源了哦,我直接接了联想笔记本的电源,19.6V 6.75A 120W,够我用一阵了
想容量再大点的朋友可以直接去买那种剪线电源(还是洋垃圾),19.6V 7.56A ,150W的也就30块钱
接电开机,正常!
先充块3S吧,设置电流5.8A开充

由于充了一下以后,检流电阻发热,阻值发生变化,所以B6测出来是5.9A,但是实际上电流掉到5.5A,不过基本上就稳定在5.5A了
(现在发热最大的不是MOS,不是二极管,而是检流电阻
功率在70W左右
然后上6S充电吧
用两块3S串联成6S,开4.5A充电

电流4.39A,功率103W
由于这两块电池也就那么大了,不敢再往上开,改天借一块6S5000的电试试6S5.5A充电
那感觉一定很不错
到此 改造完成

最后再提醒一遍
充电要值守!
充电要值守!
充电要值守!
你的家里有无数电池,只要你充电值守,电池就不会有危险。如果你不值守,你的充电器会过热,你的电池会遭到入侵!
重复,充电要值守!充电要值守!充电要值守!

还有,别忘了开风扇

楼主:
平衡电路改造?
出去飞飞机咯
回头再说

网友:
显卡风扇都用上了

网友A:
这么牛B的帖子竟然沉了 没有后续了~~

网友:
坐等详细图

网友:
楼主,能帮我刷开源固件,并且校准吗,我给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B的帖子竟然沉了 没有后续了~~

别急,正在编辑中,中午吃饭去了

网友:
虽然没有B6,但这样的帖子必须赞

网友:
我等你改平衡电流 然后我到时候一起改

网友:
牛B啊,手里刚好有个B6,等你搞好了我也照着玩玩,不过我水平有限,到时候望你能多指教哈

网友B:
然而这帖子居然没人回复。。。2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这帖子居然没人回复。。。2333

一定是我标题起的不够引人入胜

网友C:
请教你另外放电电路的场管我换了参数标称200A的还是发热量很大,基本没有改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另外放电电路的场管我换了参数标称200A的还是发热量很大,基本没有改善,怎么回事?

电池那么多能量,不可能平白无故消散掉了所以基本上都转换成热量了,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放电设备都是用电阻放电的,热是自然
这换大管子是没用的,需要的是加强散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那么多能量,不可能平白无故消散掉了所以基本上都转换成热量了,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放电设备都是用电阻 ...

那也应该是电阻发热,用的才是2W的电阻

网友:
这绝对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应该是电阻发热,用的才是2W的电阻

对嘛
所谓2W电阻也只是这个电阻能承受2W的热功率而已
如果散热条件没改善,就算换了更大的功率电阻也没用,因为B6内部空间实在太小了,自然散热很难把这么多热量散出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嘛
所谓2W电阻也只是这个电阻能承受2W的热功率而已
如果散热条件没改善,就算换了更大的功率电阻也没 ...

我的意思是我换了AO1404场管500W以上的功率管发热,2W的电阻反而不热,有点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我换了AO1404场管500W以上的功率管发热,2W的电阻反而不热,有点搞不明白

会不会是驱动电路不匹配,然后MOS工作在电阻区了,然后就热的比较厉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驱动电路不匹配,然后MOS工作在电阻区了,然后就热的比较厉害

应该不会吧!B6的硬件抄棒子的,2S  0.5A放电现在就是搞不明白,场管我并一个上去还是热的离谱

网友:
这个改动应该比较好普及了,我那个动静太大。支持折腾无极限哈。
另外软件+硬件配合才能改出完美。

网友D:
这么改pcb会不会受不了?

网友E:
会电子的真好

网友F:
楼主你的是b6 最大的充电电流就5A 现在你改了最大的6A是吧?   我的是b6mini 充电电流原厂6A  用原来的电源 就是12v 5A 充3S才3A  然后我换了18V 10A的电源  充3S就4.3A 感觉还是慢 可以升到5.3A吗?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G:
请教,是不是可以把 20A的电调 (6个mos),直接换更大的mos 来扩容?提高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是b6 最大的充电电流就5A 现在你改了最大的6A是吧?   我的是b6mini 充电电流原厂6A  用原来的 ...

B6 mini应该和普通B6的程序都是一样的
限制了最大功耗,所以3S最高只能到4.5A

不清楚B6MINI的实际电路和B6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改pcb会不会受不了?

加强散热应该是没问题,基本上能6A到7A充电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B6的硬件抄棒子的,2S  0.5A放电现在就是搞不明白,场管我并一个上去还是热的离谱

额,场管是并联上去的?
一般不推荐这么做,因为不同的管子关断时间不同,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是不是可以把 20A的电调 (6个mos),直接换更大的mos 来扩容?提高功率

理论上是可以
实际上很多厂家电调也是这么区分的
不同容量的电调用不同的MOS,然后PCB和程序啥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建议要更换的话先去找找原MOS的数据手册,按着原来的数据来找新MOS

网友:
实说了吧,我是想搞dji精灵1代的电调,不知道大神了解不。

网友:
请问楼主b6在哪买的,现在好多b6都是基于st的了,不能刷了。难道只有所谓的正品b6的单片是atm的吗?
还望楼主有便宜空板链接站内给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场管是并联上去的?
一般不推荐这么做,因为不同的管子关断时间不同,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问题

通型号批次的场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是我标题起的不够引人入胜

学会做标题党昂~~

网友:
好手工 爱折腾 有耐心

网友:
我就记住了一点.充电要值守!

网友:
求教楼主,我的b6显示屏不显示了,买了个新屏还是不行,能不能帮忙判断下故障点,多谢!

网友:
这样的帖子必须赞一个!

网友:
B6已经无敌了

网友:
不顶对不起楼主的技术

网友:
平衡电路啥时候出啊~~这贴要顶不能沉

网友H:
给楼主一个建议,在充电电流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电流取样电阻必须更换,其一减小功耗和发热以降低温漂,其二增加检测的精度,其三排除安全隐患。以上为个人愚见!感谢楼主造福广大魔友,如果B6能深入挖掘改造的话,不失为一款价廉质优的大电流充电器!

网友I:
请问楼主 imax B6 orginal版和clone版的有什么区别 还有检流电阻可以换大点功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楼主一个建议,在充电电流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电流取样电阻必须更换,其一减小功耗和发热以降低温漂,其 ...

这个是
现在我整个主板发热最大的是检流电阻
并且我和cheali-charger的作者联系过了,并且自己用Mulitsim仿真过
原装检流电阻最大只能到6A,超过6A,检流电阻放大以后就到2.5V了,超过了adc的vref,是检测不到的
已经拿到0.05欧姆的康铜丝,准备换上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 imax B6 orginal版和clone版的有什么区别 还有检流电阻可以换大点功率的吗

所谓的original和clone版并不是指你买到的是正版还是盗版B6
而是电路板的类型,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可以从上面刷机口附近的晶振和电容位置看出来(别看电路板颜色,没用的)
现在市面上的B6电路板主要有两种
都是基于atmega32单片机的
一种是原版imax b6 电路,主要来源应该是正版imax b6以及一部分盗版B6(比如说我的),刷的是original固件,如下图所示

另一种就是所谓的山寨B6,也就是拿原版B6改动过PCB以后的电路,也就是所谓的clone版

关于检流电阻,我已经弄到康铜丝了,过两天不忙了换上试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yanglaji的店分享下,还有零件清单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谓的original和clone版并不是指你买到的是正版还是盗版B6
而是电路板的类型,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可以从 ...

那这个两款在硬件上有什么不同吗  固件通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
现在我整个主板发热最大的是检流电阻
并且我和cheali-charger的作者联系过了,并且自己用Mulits ...

期待楼主改造完美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