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疆社区看到精灵3pojie500米高度的办法

楼主(2015-07-29):
在500米的时候按一键返航,然后继续推油门,不要取消返航,飞机高度就不受限制了,在按了返航后不用取消就可以控制飞机的高度和方向,如果在超出500米后,不继续推油门,那么飞机会自动降到500米高度,不知道这个方法大家试了吗?据说可行,就是上升速度有点慢……

网友A:
P2玩家发来贺电,目前已破800~~~~~

网友:
测试确实有用,破500成功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玩家发来贺电,目前已破800~~~~~

请问怎么做到的?探讨一下 289977303   谢谢

网友C:
pix表示不知道什么是高度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做到的?探讨一下 289977303   谢谢

P2可以任意设置限制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x表示不知道什么是高度限制。。

哈哈哈,什么叫高度限制?!

网友:
开源不懂限高,悲凄

网友:
飞那么高干嘛,这玩意就是给你即兴拍拍的,又不是穿云神器。想穿云可以上山寨精灵,那玩意搭载开源飞控只要电够,多高都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