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倒车摄像头改的qav250专用

楼主(2015-07-29):
二十几块的倒车摄像头,白天效果还行…

网友:
這我用過, 還行 !

就是視野有點太廣~ 應該有170度~

网友A:
倒车摄像头不是反的么

网友:
視野有點太廣170度,感觉150好些

网友B:
你去户外飞飞看看,  室内没有可比性

网友C:
好多人用这个电池,我也是同款,一个便宜三个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多人用这个电池,我也是同款,一个便宜三个爱

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户外飞飞看看,  室内没有可比性

实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车摄像头不是反的么

这个很容易解决,显示器设置左右翻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牌子

hrb吧,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E:
请问是什么摄像头?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是什么摄像头?一直没找到

通用倒车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