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电调到货

楼主(2015-07-29):
蜻蜓电调20a。之前听说这个电调有烧电机战战兢兢的试飞了一次,虽然感觉没有乐天的灵敏但并没出出什么问题,电调的温度也还可以。鉴于这个价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推荐没有多少预算的朋友试试

网友A:
不对呀,前天不是免费试用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前天不是免费试用的嘛?

同问

楼主:
奉上下午的测试视频,,
上午从买家那知道蜻蜓电调油门是自动调校,电调每次上电后都会调校最低油门位置,所以电调通电前必须要把信号线与飞控的输出端连接好并把遥控器打开,油门拉到最低位置,否则推油门会没反应,这时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正常工作。恒拓蜻蜒系列无刷电子调速器,油门从0开始推时,响应会延迟,起飞后油门如果退回0位置了,再加大油门时也会延迟,如果在起飞后油门下拉后在怠速状态,就不会有响应延迟的现象!
这是有意而为之的设计,目的就是保护机器和驾驶者的安全。知道了这个设定飞行起来无比的流畅~
趁现在还有优惠 大家赶快抢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