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充着充着不充了是不是电源线太细了?

楼主(2015-07-29):
我还没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充这两块5200的怎么充着滴滴响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怎么3.85保持能充。4.2v充电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3.85保持能充。4.2v充电就不行

4.2v就充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就充满了,,,

我知道我调到3.85v就可以充,要充电器充到4.2v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回事充这两块5200的怎么充着滴滴响就停了

我觉得你应该再仔细看看充电器的说明书  是不是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再仔细看看充电器的说明书  是不是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太大

温度太高了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再仔细看看充电器的说明书  是不是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太大

谢谢大哥我发了很多帖子你都帮我解答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再仔细看看充电器的说明书  是不是你设置的充电电流太大

大哥我这还有个f450上面安的naza v2就想用个gps  姿态和失控返航得需要几通道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这还有个f450上面安的naza v2就想用个gps  姿态和失控返航得需要几通道接收机

6通道接收机就够用  5通道设置gps开关  6通道设置返航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通道接收机就够用  5通道设置gps开关  6通道设置返航之类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