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2比例 四号坦克制造日志 已完成 第67,66,59,53,47更有视频

楼主(2015-07-29):
经过3年制作,于20180624主体基本完成。
感谢群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本帖将不定期更新驾驶视频。

制作流程展示视频:

视频:

视频:

维护车辆视频:

第1更(之前发错版了,现转到本版连载)
看了国外牛人们制造的2/5和1/2比例 谢尔曼、谢尔曼M4A3E8、M60、虎式、虎王、E25后,萌生了也造个1/2比例 四号坦克的念头。
国外玩家的图

Dave的2/5比例的谢尔曼,Dave比较早做large scaled tank,采用皮带张紧式转向,本人的四号坦克模型的设计路线基本沿袭该车,该车车体为玻璃钢手糊成型,技艺高超。

Dave的2/5比例的M60,该车驱动轮在后,炮塔和部分车体采用玻璃钢制造,转向技术仍为皮带张紧式转向。

2/5比例谢尔曼M4A3E8,该车采用全液压传动,操纵效果较Dave的方案好,但是传动效率可能不高,速度有限,而且在测试中出现液压油温度过高问题。

1/2比例虎王,炮塔未完成。该车基本上就是把辆小汽车拆了再装成虎王,驱动轮轴就是汽车后桥轴,采用单差速器转向方式,测试时曾撞弯金属杆,还可遥控操作,电控操纵技术水平非常高

43%比例 豹AS1。该车基本沿袭Dave的M60技术路线。

网友:
楼主哪里人,这么有魄力!

网友:
估计楼主在国外,国内很少喜欢搞这么大的比例!

网友:
别问我为什么跪着看帖

楼主:
第1更补
刚有朋友建议造E25简单点,国外牛人已有造E25的,而且造起来并不简单,上图介绍

1/2比例E25, 全液力传动,全金属车身+金属履带,制造难度比之前同为液压传动的M4A3E8要大。因为M4A3E8为金属框架木质蒙皮,重量要轻得多。

网友:
这个,只能膜拜!

网友:
丈母娘在村上,可以考虑搞一辆玩玩

网友:
超级拉风的哇

网友A:
国内玩的其实不少

这个比例,主要贵在履带
还有油动的话,离合,油门也不太好调

网友B:
豹1太帅了,萌萌哒    LZ你还忘了一个  是辽宁的吧,父子俩做的1/2  T34  76型
此模型数据
车长:3.25米
车高:1.4米
车宽:1.6米
车重:1吨
使用汽油发动机,一人驾驶,车体、转向变速箱、履带都是手工制造的。

图简单,做T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豹1太帅了,萌萌哒    LZ你还忘了一个  是辽宁的吧,父子俩做的1/2  T34  76型
此模型数据
车长:3.25米
...

有这个T34 原贴的链接吗?不知道这两父子有没有制作日志参考下

网友:
趴着看帖的路过。。。。。。

网友:
这要是开到路上。。。。

楼主:
第2更
为方便以后批量化生产,设计中使用了较多通用配件,以降低成本和生产时间,部分细节没有完全按照原车,而是尽可能逼近原设计
例如负重轮悬挂(采用市面上常见8寸轮),诱导轮(采用12寸电瓶车轮),主动轮(为配合橡胶履带,重新设计),模友们可别太苛求了
目前在边试制边修改,设计也在不断修改中,车辆外观细节还没有加入,后期再改,先解决基本功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玩的其实不少

这个比例,主要贵在履带

最大难度其实是在转向系统,这个是最大的难度
目前我所了解的几种在1/2或2/5比例上已实现技术方式
1.皮带张紧式(本车也采用该方式)
2.鼓刹离合式
3.全液压马达传动式
4.单差速器+单侧刹车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难度其实是在转向系统,这个是最大的难度
目前我所了解的几种在1/2或2/5比例上已实现技术方式
1.皮 ...

用哪种最好都在设计时把配件找全了,要不后期改来改去搞个四不像,据我的经验,非标的配件不是很好找。还有要根据车重,速度,发动机马力来综合考虑

网友B:
那个T34的图片我是在百度图片中找到的,具体的相关帖子您可以搜索到。
个人感觉4号的小直径负重轮悬挂行程太短,越野的话太鸡肋了  LZ没有选择3号 我感到不解!
单边制动转向应该靠谱点,某宝搜单边制动桥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T34的图片我是在百度图片中找到的,具体的相关帖子您可以搜索到。
个人感觉4号的小直径负重轮悬挂行程 ...

3号坦克做1/2比例太小了,装个成年人很勉强
4号坦克采用平衡式悬挂,制造简单,可靠性好。做T34这样的克里斯蒂悬挂和虎式豹式坦克这样的扭力杆悬挂的难度要大一些,
单边转向实现确实要容易很多,但是操控性就下降了,还容易掉履带
我这个车采用张紧皮带式转向,可以实现零半径转向,操控灵活。缺点是1/2比例是极限,装大功率发动机用张紧皮带式就不行了

网友:
有虎1的吗,好酷

楼主:
第2更补
有,见图,但不太清晰。

2/5比例虎式,该车采用皮带张紧式转向装置,扭力杆悬挂改成了克里斯蒂悬挂

网友C:
用行星减速,锁一边就转向,很简单的!!车体简单!悬挂和履带比较费神

楼主:
第3更
转向齿轮箱制造
转向齿轮箱框架1

转向齿轮箱框架精度要求较高,克服焊接热变形,基本达到了+-1mm以内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行星减速,锁一边就转向,很简单的!!车体简单!悬挂和履带比较费神

大比例履带车的转向可不是像小比例的电动控制那么简单。电动履带车很容易就能实现双功率输出和控制。

汽油机输出的动力可不是这么简单了,二三十马力都算小的了,不是啥机构都能锁住和刹住的。都需要用液压制动,不论是碟刹还是鼓刹,控制都有难度。如何将发动机输出的功率平稳传动到两侧主动轮上,这个就已经很伤脑筋了,小模型直接用两个电机就搞定了。大模型可就难了,轴加工,花键,齿轮选择,配合精度,传动润滑,这些小模型中很少考虑的问题在大比例模型中都很棘手。除非有通用零部件可以购买,否则小模型了很简单的伞齿传动在大模型里都很难做。

所以转向控制绝对是大比例坦克模型的关键。

网友:
大工程啊!牛逼!

网友D:
大神  可否加个好友 咨询下啊  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  可否加个好友 咨询下啊  拜托了

刚建群: 大比例可驾乘坦克模型 481196399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参与

楼主:
第4更
转向齿轮箱制造
转向齿轮箱框架2

轴承座和轴定位安装很考验耐心,必须丝毫不差,否则后续齿轮安装会很麻烦

网友E:
楼主为啥费这劲搞变速箱啊,简单紧凑的液力传动不好吗?加减速,换转向控制不要太简单,一组换向阀全部搞定。效率是低点,但你这个头的坦克也跑不快吧,甚至液压马达直驱都可以。发动机带动液压泵可以一直工作在经济转速,刹车也不要搞刹车盘了,有种叫电磁制动器的东西,一般是24V,可以直接用你发电机电力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啥费这劲搞变速箱啊,简单紧凑的液力传动不好吗?加减速,换转向控制不要太简单,一组换向阀全部搞定 ...

多谢朋友指点,确实液压马达驱动直接可以做成双功率流,操控很方便,但是考虑到液压传动效率低和液压油温度,液压管线维护难度大,维修难等因素,我还是选择使用机械传动方式
虽然自己开发转向齿轮箱难度较大,但是一旦开发成功,量产成本有优势。而且未来如果提高发动机功率,也可以简单放大齿轮箱来满足要求。

楼主:
第5更
转向齿轮箱
转向齿轮箱轴制作

小批量数控车铣加工轴可真不便宜

网友:
其实去买个废旧的长安变速箱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