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100s的死区消除了吗?

楼主(2015-07-29):
想入100s,但是看到论坛都说有死区,心里不舒服啊!我用100s自带的控能不能解决死区问题?

网友:
人都去哪了

网友A:
自带的控好像没死区吧。。是用卫星别的控才那样。

网友B:
沒錯, 用原廠控就沒有那些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錯, 用原廠控就沒有那些問題,
用futaba控呢?会有死区么?

网友A:
挂卫星或者高频头绝对有死区。。。100S最好的配对是D7E刷机内置高频头直接对频后用混控设置,完美消除死区。

网友B(2015-09-06):
直接用原厂控省得麻烦,原厂控功能好又实用,所以单价也不便宜,但和套机一起买时,则便宜很多,而且原厂控配对的四通六通接收机很便宜又好用可用来飞其它航模使用,
FUTABA的太贵,功能太多的部份又多不实用,若以後买它的四通六通接收机又是很贵的,
所以总体而言,就是用原厂控最好,

网友D:
刷D10控 然后设置混控
死区就木有了

网友E:
不用原厂控就有死区d10刷后除外但其它控可以设置exp解决死区

网友F:
D10加大转向行程到120%就没死区了啊

网友F:
顺带一说我没刷控,用的ht8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