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都用那些图传呀

楼主(2015-07-29):
最近想玩FPV了,入了创新科的一套图传,600mw的TS832和RC832 还有RX-LCD5802双32频接收一体机。一开始发射和接收都是用的原配的线性天线,不理想飞出不到一百米就干扰严重,后来把接收天线换成14dbi平板天线和线性天线搭配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是会有干扰,有点郁闷了。大神们都用那些抗干扰好图传呀?

网友A:
频率没对准吧?

网友B:
我200mw的mini陪3叶,接受陪4叶,500m没压力

网友C:
5.8G的阳痿着呢 我的1.2G 2W 平板配圆棒 1公里不闪屏。

网友:
我也有楼主一样的问题,用DAL的600mw图传加大肥鲨蘑菇,DAL的平板飞了200m距离80m高就闪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00mw的mini陪3叶,接受陪4叶,500m没压力

看来还是要用蘑菇天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G的阳痿着呢 我的1.2G 2W 平板配圆棒 1公里不闪屏。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用5.8的,1.2的还是比较冷门

网友:
我的TS582发射 都用原装发射天线  500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G的阳痿着呢 我的1.2G 2W 平板配圆棒 1公里不闪屏。

别说2W  1W的 配平板天线都可以1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没对准吧?

频率还是对准了的,这种低级错误还是不会犯哒

网友:
距离远近要看用在什么设备上,多轴相对固定翼来讲,干扰大,距离就比固定翼近很多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我600mw几十米就开始干扰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我600mw几十米就开始干扰严重了

和天线有很大的关系,我的换了平板以后好很多了,但干扰不能完全避免。

网友:
发射用3叶,接收用平板。这样比较好,原装的棒棒受角度影响。我的200mw杂牌图传,3叶发射4叶接收,500米很容易,配平板接收环境好1000米都行,要求离地面高一点,更不要把飞机飞到接收头顶上,信号最差。

网友E:
我用200mw的mini和十多元的3葉做發射, 顯示屏內置接收, 加螺旋天線, 一公里無閃屏...

网友:
你要多少矩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200mw的mini和十多元的3葉做發射, 顯示屏內置接收, 加螺旋天線, 一公里無閃屏...

牛,看了来还是要在天线上做文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200mw的mini陪3叶,接受陪4叶,500m没压力

我的200mw配平板才行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牛,看了来还是要在天线上做文章。

只要發射端用三葉天線, 接收用14DB的平板已經好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發射端用三葉天線, 接收用14DB的平板已經好很多了...

恩,我买的5.8g蘑菇天线在路上了。貌似现在都是从相机里通过图传时时传输来的画面都是AV的,有什么办法能让图像是高清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200mw配平板才行哈哈

可能是我的场地比较空旷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用蘑菇天下呀

其实如果要远航的话还是用平板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买的5.8g蘑菇天线在路上了。貌似现在都是从相机里通过图传时时传输来的画面都是AV的,有什么办法能 ...

那就要用高清圖傳了, 但這些太專業太貴了...

网友(2015-09-15):
我用dj的5.8图传

网友:
xy rc 图传

网友:
我的TS832发射  RC305接收机    300米用原装天线无压力 你试试换频率试试

网友:
换鹰眼合金吧     或者欧姆威的

网友:
你换成创欣科的就没事了  它351   200mw的也不止这么点距离

网友:
会不会跟天线 安装 位置有关,建议天线都装在机腹下方,干扰可能会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