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别了,雅克55

楼主(2015-07-29):
我所接触过的9mm板中最好飞的一款,也是最不结实的一款,别了,多谢这几个月的陪伴

网友:
直接处理了

网友:
下场都可怜

网友A:
这个鸡都能炸成这样,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鸡都能炸成这样,牛逼了

旧了,给小孩练习炸了几次,吧配件都拆了,实际能飞

网友B:
我也有一张一样的确实很好飞,就是我的垃圾控连续20米左右失控3次炸成重伤,后来地面测试也就10多米就没反应,目前已经修补好一样好飞,入了天9告别垃圾入门控,还好那天没先飞大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张一样的确实很好飞,就是我的垃圾控连续20米左右失控3次炸成重伤,后来地面测试也就10多米就没反 ...

天九飞这种灵活的机建议不要4通接收,响应速度差一个等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九飞这种灵活的机建议不要4通接收,响应速度差一个等级的

用的6通接收

网友:
一把火烧了...

网友:
伤感的说